楼主(2010-06-03):
现有变频器,PLC,4行程开关,3相电机,现要做一个能够控制电机做往复运动的电路。
我查了一些书,靠PLC,行程开关,交流接触器,就能完成,没有用变频器,但是总觉得有点缺陷,因为:
当电机一旦接触到限位点时,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直接换相,这样来看的话,是不是有些不妥?
想了一下可以这样实现:接触到限位点后,先刹车,然后做反向运动。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A:
   往复运动,我见过的电机均不大,电机的选择由机械设计决定,一般有电气或机械缓冲;也有采用液压传动的。
   制动过快或反转过快,都有很大的冲击。
   选用变频器,是为了缓慢停车和缓慢起动吗?

网友B:
不是4个行程吗。有2个是预先减速的吧,应该是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
正反转的控制有很多手段,要看实际需要来设计。

楼主:
变频器在这里只是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的。

现在手里总共有的器件是:变频器,PLC,一个电动推杆(三相电机)。把这几样东西组合起来,控制推杆的往复运动。

现在能做到运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功能最好。PLC一定要用上。

网友C:
先告诉我你的电机功率.. 这东西嘛,可以在选型上做工夫..

网友D:
1.PLC 型号(输入、输出方式)?
2.电机和变频器是否配套?

楼主:
电动机在0.4KW左右。

网友C:
400w的电机 你可以选用那种专用的快速正反转的电机.是220V的.双电容的. 厂家在福建.

楼主:
这个400W的电机是在电动推杆上的,是一个3相电机。

网友E:
四个行程开光应该有两个作为停止用,两个用为减数,

楼主:
4个行程开关最两边的两个为停机用,为了保证安全。

网友F: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往返运动!
先刹车是当然可以,那当然好一点。
不过有些电机是可以直接正反转的,你可以找一下,咨询一下!

网友G:
能不能在PLC程序设计加延时?

网友H:
电机型号选大点就OK了,主要还得看你设备的型号大小,小的设备,用稍微大点的电机拖,直接正反转完全可以的。

网友I(2010-08-02):
要求精度是不是很高呀
要求停的位置精度是不是很高呀,如果不高,那就让它自然停止不就行了吗,如果比较高的话建议用带有刹车的电机,(以上用时间继电器延时一下应该就好了);如果精度很那就应该用步进电机了。————我、想!!

网友J:
最好有刹车,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