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我这有一台安邦信P7系列22Kw的变频器,最近它出现了一个怪故障,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故障是这样的;外部电路都正常,启动后变频器也没异常,但是按下加速键后频率上升到接近7赫兹时就不动了。我把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改成了面板控制,并把最低频率由原来的0改成20,但是一按启动后还是那个样子,频率升到接近7时就不动了。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变多段速控制了

网友B(2013-04-28):
多进这里面逛逛,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 http://www.amb.net.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