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EM9161是一款面向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高性价比嵌入式主板,其内核CPU为工业级品质的AT91SAM9261S,模块已预装正版Window CE5.0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用户可直接使用Microsoft提供的著名免费软件开发工具eVC(+SP4)或微软的其他开发工具,在EM9161上开发应用程序。EM9161工控主板带有一个标准TTL电平的彩色显示数字接口,接口插座为40芯ZIF连接件,如下图所示:

     针对客户对显示的不同需求,EM9161提供三种方式来实现与显示单元的连接。这三种方法分别为:

     1.EM9161主板直接连接TTL接口的LCD单元
     2.通过EM9161评估底板连接标准VGA显示器和LVDS接口的高清LCD
     3.通过ETA921转接模块连接TTL接口的LCD

     本文主要介绍EM9161工控主板的这三种连接方法,有关40芯ZIF接口的 LCD信号定义请参考“EM9161嵌入式模块数据手册”。

1、EM9161主板直接连接TTL接口的LCD

     由于现在市面上的LCD屏的种类比较多,而且LCD屏的接口信号线序、接口物理插座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这些LCD屏的接口各异,都需要做一个转接板才能与EM9161连接。因此,英创公司从市面上挑选了几种典型的高性价比的LCD屏,并为其设计了专用的转接板,以实现这几个LCD屏可以直接与EM9161连接。这些LCD屏的型号为:

     ·4.3”LCD,分辨率480×272,LCD型号LR430LC900;
     ·5.6”LCD,分辨率640×480,LCD型号AT056TN52,带定位安装孔;
     ·7.0”LCD,分辨率800×480,LCD型号AT070TN83。

     EM9161与上述三种LCD单元连接效果图如下示:

EM9161与4.3”LCD单元连接

EM9161与5.6”LCD单元连接

EM9161与7.0”LCD单元连接

2、通过EM9161评估底板连接标准VGA显示器和LVDS接口的高清LCD

     EM9161EVB评估底板上,对显示接口做了扩展应用:VGA接口驱动及LVCS接口驱动,如下图:

     VGA接口可以直接支持标准VGA显示器,轻松以实现开发与调试过程。对于一些高清显示的LCD屏,如G104SN03和G084SN03,这类LCD屏采用了LVDS信号接口,则EM9161评估套件可以使用LVDS接口实现对这类LCD屏的支持。由于LVDS接口的特殊性,英创公司定做了连接线ETA940,可利用该连接线,直接连接上述的两个LVDS接口的LCD屏。如果是使用这种连接方法,即使用到VGA或LVDS功能,则需要用40芯异侧扁平线将EM9161EVB.CN14(TTL接口)与EM9161.CN3连接。此种情况下,则不能再实现1、3种连接方式。连接方法如下图所示:

     LVDS接口的信号定义如下表:

PIN#
信号名称
I/O方向
信号简要描述

1-2
VDD
P
3.3V电源输出

3-4
-
-
系统保留

5
TxOUT0-
O
LVDS第一组差分输出信号

6
TxOUT0+
O
LVDS第一组差分输出信号

7
GND
P
公共地

8
TxOUT1-
O
LVDS第二组差分输出信号

9
TxOUT1+
O
LVDS第二组差分输出信号

10
GND
P
公共地

11
TxOUT2-
O
LVDS第三组差分输出信号

12
TxOUT2+
O
LVDS第三组差分输出信号

13
GND
P
公共地

14
TxCLKOUT-
O
差分时钟输出信号

15
TxCLKOUT+
O
差分时钟输出信号

16
GND
P
公共地

17-18
-
-
系统保留

19
GND
P
公共地

20
-
-
系统保留

     LVDS连接图效果图:

3、 通过ETA921转接模块连接TTL接口的LCD

     评估套件中还有一个模块ETA921。如用户选择的LCD屏不能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连接到EM9161系统中,则需要根据英创公司提供的数据手册,自己完成LCD线序的调整。如LQ104V1DG51,可将LCD屏的信号引线调整到与ETA921上的IDC插针信号一致,即可实现对LCD屏的支持。另外,通过ETA921上也可以直接连接两个型号的LCD屏:

     ·5.7”LCD,分辨率320×240,型号LQ057Q3DC12;
     ·5.7”LCD,分辨率640×480,型号ET057007DMU,高亮度。

     更多的LCD连接效果图,请参考“彩色TFT LCD的连接方法”:http://www.emtronix.com/case/case2008189.html

     在使用EM9161连接LCD屏时需要注意,如果是使用第1和第3种LCD连接方法,则LCD屏或ETA921是直接与EM9161工控主板进行连接。如通过以上的方式均无法连接用户自己所选择的LCD屏,则用户可以参考英创公司所提供的相关电路和资料,为自己所选择的LCD屏设计一个专用的转接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