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请问在上位机软件中I/O server选择modbus时,000001~065535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知道了!
   000001~065536表示的是bool型modbus地址变量,40000~465536表示的是16位UINT型modbus地址变量,可以与设备通讯,通过读地址可以与设备通讯。

网友A:
0开头的是线圈,可以控制输出的位(楼上说的bool)变量.
1开头的是触点,只可以输入.
3开头的是输入寄存器,一般16位.
4开头的是hold reg,16位.
其实看看modbus协议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