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OMRON   PLC   CP1H  有没有类似三菱的   M8040  M8041的指令呀?我要用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机台有报警时暂停程式扫描,并跳到停止那里,当报警解除时,按下起动,程式接着往下走,因为俺是刚学OMRON的菜鸟,有台自动机要两个星期搞出来,....急.......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电已经配完,主程式也已经写完,还有些小细节要写,希望前辈、大侠们能够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這可不算菜鳥問題!
一、你可以使用Omron Task,將KEY STPE置入,錯誤時,處置Task Work,並禁止輸出。
二、使用FAL命令並佐以Omron Task,並禁止輸出。
三、僅使用FAL命令,並禁止輸出。

楼主:
~~谢谢~~
谢谢前辈的指点!呵呵~~让你见笑了~~~我用你所说的方法试写一下~再次感谢你的指点!!谢谢~~

网友A:
見笑?我不笑話人的!自己加油就是。不客氣。

网友B(2010-07-26):
这么高深。、、。。。

网友C:
这么高深还是菜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