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急~~

楼主(2010-06-04):
请问大家一下 这个PLC旁边的POWER RUIN BATT.V PROG.E CPU.E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POWER:电源指示
RUN:运行指示灯
BATT.V:电池电压下降指示
PROG-E:出错指示闪烁(程序出错)
CPU-E:出错指示亮灯(CPU出错)

网友B:
2楼够详细。

网友C:
呵呵;这是用FX2N搭的学习台吧;
下载FX2N的使用手册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