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MR-J2相关问题

楼主(2010-06-04):
请教高手:
  在三菱伺服放大器参数2中,绝对位置系统和增量系统改如何选择?我需要有电气原点的。假如我选绝对的话,是否程序中要用ABS指令?
  我是需要直接驱动定位1个直径190MM的圆盘作圆周旋转,具体旋转圈数根据设定值。在这个圆盘边侧有1小凹槽,用来给接近开关做机械原点。
  今天我做了试验,参数2选绝对系统,伺服就没有使能输出,我PLC程序中没有ABS指令。选增量有输出,但是让它回原点,电机就出现左右摇摆,伺服报过载。咨询过说是增量的没有回原点功能。另我PLC是FX1N-40MT,看三菱教材上是可以直接与MR-J2伺服使用,实现定位功能的。
  针对我这个要求,请求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谢!请教高手:

网友A:
如果是绝对位置系统,那需要伺服驱动器加电池,绝对位置只要进行一次原点回归,以后断电位置能保持住,在通电后PLC可以通过ABS指令将位置读取过来
增量系统,没有电池,断电位置不能保持,再通电后需要进行原点回归
如果是绝对位置控制,伺服参数中同样要设置成对应的绝对位置
启动左右摇摆,报警过载,对于这样的带工作圆盘的,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要加减速箱,降低速度,增加转矩

楼主:
实现非常感谢2楼的参与回答!左右摇摆一定要加减速吗?原来类似的设备是用直流伺服控制的,也没有减速功能的呀。

网友A:
报过载报警了,说明电机转矩不够,换足够大转矩的电机也可以

楼主:
谢谢,想想也是的。不知道在放大器上调惯量比可以吗?等搞好了一定将结果告诉你。

楼主:
深圳的高手你好:
   再向你请教,我现在这个直径190毫米铁圆盘,重量大概不超过5公斤,驱动器是MR-J2S-40A,电机具体型号一时想不起来,是HK……400W的,能否通过驱动器的设置不加减速呢。能否告诉我具体在哪几个参数里改动?因为当初选型的时候,我是提供了以上要求给供应商的。他们还派工程师来看过我原来德国的旧机器。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要我等到在下星期才有空来看,我自己想先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