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将已编好的程序传送至PLC,按下启动按钮后,LED管首先从L8~L14的顺序点亮,接着从L3~L7的顺序点亮,最后点亮L2和L1,延时30秒后,从L1-L14的先后顺序依次熄灭,如次循环,周而复始。
启动停止按钮分别是SB1 SB2 接X0 X1
L1—L14 接  Y1 Y2 Y3 Y4 Y5 Y6 Y7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主要不是很清楚循环功能怎么设计

网友A:
若从点亮到全部熄灭,作为单个流程,则
把单个流程的结束信号,作为流程开始的起始信号,就可开始循环。

楼主:
老师:请问我要用什么指令呢 不用FOR NEXT 循环指令也可以实现吗?我真的研究了好久都不知道,我想给你修改下我的梯形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从点亮到全部熄灭,作为单个流程,则
把单个流程的结束信号,作为流程开始的起始信号,就可开始循环。
你好,这是我用三菱编程软件GX编的,但是循环老出错,能麻烦您看看吗?

网友A:
这是一个顺序控制型的习题,可先采用基本的、易于理解的方式编程。有几点需问一下:
   ① 顺序点亮、是每次亮一个,还是点亮了的就长亮?
   ② 从L1~L14熄灭,是按L1~L14的顺序,还是按先亮先熄的顺序?
   ③ 所给程序中,第6行(左母线旁步序号)的M8000,起什么作用,取消T2、M2等的作用吗?
   ④ 可先试验Y10~Y16点亮,再试Y3~Y7点亮……然后再综合;同时考虑如何熄灭。以取得经验。

   另外,可试用移位指令编程。
   (我以前的一个帖子,谈到了输出每次一点的顺序接通,看可否作参考:FX2N输出“顺序接通”的几段试验程序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49&ID=1048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顺序控制型的习题,可先采用基本的、易于理解的方式编程。有几点需问一下:
    ① 顺序点亮、是每次亮一个,还是点亮了的就长亮?
    ② 从L1~L14熄灭,是按L1~L14的顺序,还是按先亮先熄的顺序?
    ③ 所给程序中,第6行(左母线旁步序号)的M8000,起什么作用,取消T2、M2等的作用吗?
    ④ 可先试验Y10~Y16点亮,再试Y3~Y7点亮……然后再综合;同时考虑如何熄灭。以取得经验。

    另外,可试用移位指令编程。
    (我以前的一个帖子,谈到了输出每次一点的顺序接通,看可否作参考:FX2N输出“顺序接通”的几段试验程序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49&ID=104878

老师:多谢指点!
(1)顺序点亮,是点亮了就长亮
(2)从L1-L14熄灭,是按从L1-L14的顺序熄灭的
(3)我也不清楚是该用M8000还是不用这个
因为我对移位指令不了解,所以想用最基本的指令。不知道循环怎么设计,大师帮帮我啊,过两天就答辩了,调试老是不成功。

网友A:
呵呵,不要称大师,我也只知道点基本的。

   4楼的程序,Y0~Y17是一次全点亮,Y3~Y7、Y1 Y2亦同。符合题意吗?题目似为顺序点亮,应当是一个接一个亮。是不是先整体试,然后再细化?
   程序的思路是:M0接通、2秒后M1接通,再2秒后M2接通,比较清晰。
   Y1、Y2点亮后,要求延时30秒,而T2是2秒。这个在试验时,为加快进度不妨使用,但最后需记得修改。

   再来看M0~M2。
   接通X0,应为M0接通,则M8000处、是否为M3;
   M1的接通应无问题,M2的接通也应无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再M0的接通,也是可以的。

   但X1接通后的停止功能,未能实现;断开M3,实现不了Y的断开,必须使M0~M2全断开方可。这一点,从M3的未使用来看,应当是还在考虑中。

   再者,若M3一直接通,则只要M1断开,M0又会接通;但是,Y需要分组(指Y10~Y16等)接通吗?也就是M0~M2需串对应的常闭点吗?这样编制,目的是为了停止还是其他、或者是试探?
   但不管怎样,必须先清楚要求,审清题意,才能逐步完善程序。
   另外,起停按钮,通常是接通一下就断开的。起动信号,可采用脉冲指令。

   总的来说,楼主还是动了脑筋的,这点很值得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的程序,Y0~Y17是一次全点亮,Y3~Y7、Y1 Y2亦同。符合题意吗?题目似为顺序点亮,应当是一个接一个亮。是不是先整体试,然后再细化?
    程序的思路是:M0接通、2秒后M1接通,再2秒后M2接通,比较清晰。
    Y1、Y2点亮后,要求延时30秒,而T2是2秒。这个在试验时,为加快进度不妨使用,但最后需记得修改。

    再来看M0~M2。
    接通X0,应为M0接通,则M8000处、是否为M3;
    M1的接通应无问题,M2的接通也应无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再M0的接通,也是可以的。

    但X1接通后的停止功能,未能实现;断开M3,实现不了Y的断开,必须使M0~M2全断开方可。这一点,从M3的未使用来看,应当是还在考虑中。

    再者,若M3一直接通,则只要M1断开,M0又会接通;但是,Y需要分组(指Y10~Y16等)接通吗?也就是M0~M2需串对应的常闭点吗?这样编制,目的是为了停止还是其他、或者是试探?
    但不管怎样,必须先清楚要求,审清题意,才能逐步完善程序。
    另外,起停按钮,通常是接通一下就断开的。起动信号,可采用脉冲指令。

    总的来说,楼主还是动了脑筋的,这点很值得肯定!
你好,刚才我用PLC演示了一下,确实每个灯都没能依照顺序点亮,而是一组组的同时亮,刚开始L8-L14几个灯都是同时一起亮,没能依照顺序一个个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就是您说的,我的启动停止XO X1都没能起到作用,无论按下启动按钮SB1还是SB2,程序都一直在运行。(我用的按钮是常开式的)
最后依次从L1-L14熄灭的功能也未能实现。

网友A:
思路和方法,基本上均已提示,可先休息下,再仔细考虑考虑。
明早再看你的程序。
我提供的链接,可以先看一下,应当会有启发,虽然那个是 每次一个顺次点亮。
先试一种 你认为容易些的方法吧。

L8~L14等,同时亮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执行条件。
启动停止未起作用,是因为相关处 未用到其信号。
我先下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和方法,基本上均已提示,可先休息下,再仔细考虑考虑。
明早再看你的程序。
我提供的链接,可以先看一下,应当会有启发,虽然那个是 每次一个顺次点亮。
先试一种 你认为容易些的方法吧。

L8~L14等,同时亮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执行条件。
启动停止未起作用,是因为相关处 未用到其信号。
我先下线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A:
怎么样,程序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程序调好了吗?
依然不行,我想请问您,到底我的起停信号哪里出错了呢?昨晚一直弄不好

网友A:
好,动的脑筋已经不少了,该有收获了。
FX2N的简单程序,基本指令等,可用仿真软件观察效果。

来看看你的起停,参见下图。
程序简化了一下,将原M8000改为了M3上升沿指令,增加了停止输入的接点。
也可以采用[ZRST M0 M2]之类的指令实现。

网友A:
我在后台的留言,你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后台的留言,你看了吗?

太感谢了,结合我的彩灯电路板,终于调好了!准备答辩!

网友A:
   祝贺楼主成功!

   欢迎多参与论坛,也欢迎你来论坛 谈学习体会 和 应用经验!

网友B(2011-08-31):
偶然看到这个帖子,专门注册了回复,您这样的版主真让人敬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偶然看到这个帖子,专门注册了回复,您这样的版主真让人敬佩!
   谢谢支持论坛!
   要说明的是,我对PLC仅用过逻辑控制,所以知之甚少;“三菱论坛”的版主fumz78,才是这方面的行家。

   “中华工控网”论坛整体不错,请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