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扩展卡

楼主(2010-06-04):
我用了一个BD422的通讯扩展卡怎么点击通讯测试,怎么显示无法与PLC联接啊,是不是要设置哪

网友A:
是不是你PLC里对通讯格式设定了?

楼主:
D8001
我用程序下载口和触摸屏通讯,用通讯扩展卡连接电脑用来 监控,后来听师傅说通讯卡用来连接触摸屏,程序下载口连接电脑,要我查下D8001的赋值,我不知道在哪查,还有就是要驱动M8026,我用的是汇川PLC,可以用三菱软件编程,大家说说了

网友B:
扩展422-BD板和电脑通讯,用默认的通常就可以
用的电缆也是SC-09
你电脑那边是什么口,有串口吗

网友A:
这不是三菱的,你最好还是与厂家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