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LED连接问题

楼主(2010-06-05):
欲用PLC控制CD4513 或者74LS48 这样的驱动芯片,控制一个七段数码管。  那这个PLC是用继电器输出的还是晶体管输出的呢?有什么区别吗?
再者,七段数码管和驱动芯片需要独立的电源吗?是直流5V的吗?

网友A:
这要看你希望听啥声音了,^_^!

网友B:
用晶体管就行了;

网友C:
大大们,能解释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D(2011-02-11):
岂不是太麻烦!
做一个单片机小板控制数码管,然后用通信或者IO控制小板即可!主要看你需要显示什么内容!可以用232、485通信,用MODBUS协议等!也可以用IO口控制通信!具体问题要特别分析!可以参看这里http://www.51yutong.com/?p=69&a=view&c=63&r=269,或直接咨询我QQ:10449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