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5):
我的安装路径是d:\SIMATIC.STEP.7.V5.4.IncL.SP3,路径上也没有中文,而且还重启了不知道多少回,还是不能安装,真是没办法了?那位帮帮我啊

网友A:
控制面板  区域选项 语言设置为“英语(美国)”

网友B:
还得根据安装提示来,廖常初老师博客里有篇文章关于软件安装的,可以找出来看下。

网友C:
你以前是不是安装别的软件啊
西门子要求很高
最好是先装西门子软件然后再装别的软件

网友D:
修改注册表,就不用重启,应该可以安装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以前是不是安装别的软件啊
西门子要求很高
最好是先装西门子软件然后再装别的软件
是的,我安装时就是这样,要安装别的软件先

网友F(2010-07-10):
安装STEP7、WINCC不断重启计算机解决办法默认分类 2010-02-27 12:07:58 阅读15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最近重新安装西门子软件,出现提示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在网上看到解决办法如下:在Regedit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则无需重启计算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