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06-05):
一、我该怎么样才能学会应用这个SANYO DENKI 伺服系统?

1、  认识伺服系统的功能。

2、  接线。

3、  调试、设置。

4、  ……

如何去调试呢?需调试些什么?步骤是….

这个SANYO DENKI 伺服驱动器在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中各需要设置些什么?

二、昨天我接好线后通电,(伺服ON、报警复位、电流限制允许我外接了开关)。1、按“启动准备好ON”,主电源供电,按“伺服ON”伺服器出现旋转“8”字,但之后电机会出现轻微震动和很慢的间歇性逆转。直到碰到负极限传感器。

2、在进行“JOG Operation” CCW操作后不久,不知为何,电机竟然发烫了!负荷不重呀。

三、请教几个名词:

1、什么叫“脱机自动调整”?

2、什么叫“指令脉冲倍频”?

3、什么叫“输出脉冲分频比”?

4、什么叫“位置指令倍频”?

5、什么叫“自动陷波滤波调整”?

6、什么叫“速度指令自动补偿调整”?

7、什么叫“转矩指令自动补偿调整”?

网友A:
呵呵.. 有好多功能在实践中是用不上的,所以楼主没必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这上面.你只需要弄明白其中重要的几个参数就行了.如:电子齿轮比  机械特性配比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