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怎么用?

楼主(2010-06-05):
我想用模拟量(电压或电流)控制开关,如果电流高于100mA则打开1开关,低于80则打开2开关,该怎么做?希望画出梯形图。

网友A:
小型的PLC有专门的模拟量模块,可以将模拟量线性地转换成数字值,用对应的数字比较,得到结果,然后控制PLC的输出

网友B:
学习期待更多更好的答案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C:
100mA的电流需要转换成0~20mA的模拟量才能用PLC模块测量;

网友D:
配一个变送器,有可能贵了点。

网友E(2010-07-07):
是用PLC吗?如果是用PLC的话,相对就比较简单了,根据4——20mA或者0——20mA的反馈信号,然后换算出与设备量程相对应的关系,再用比较指令做就OK了!
反馈换算值大于100mA时,置位1开关的输出,复位2开关的输出!
反之,反馈换算值小于80mA时,置位2开关的输出,复位1开关的输出!
停止时,复位所有!

网友F:
这样方案肯定是非常高的成本

网友G:
有什么意义?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