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5):
有一数控剪板机(金方圆VR系列),由DAC350+DM05+欧姆龙PLC(CP1A-30)组成,经常出现死机,触摸屏上显示"找不到模块",而此时X轴的交流伺服电机仍在缓慢转动,其可能原因?
1J从DAC到DM05的通讯电缆有问题,造成通讯中断?
还是:角度调整的直线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A(2011-06-06):
原因就是它可能太旧了  换一台就行了表情  我的猜测而已 不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