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小车测速

楼主(2010-06-05):
一 :控制要求:
    再路两旁设置传感器A.B,相距1KM。当一辆小车通过A传感器后,定时器开始计时,当通过B传感器后停止计时,并用八段码显示该车辆的时速!

二 :设计任务
  1:设计硬件系统结构图,接线图。
  2: 系统具有启动、停止功能。
  3: 运用plc指令进行程序设计,并有主程序、子程序。
  4: 进行系统调试,实现测速。

主要设计思路我是这样理解的,传感器(光电)控制定时器计时,并计算出时间t 。
 计算出时速后用具有锁存、译码功能的芯片CD4513  驱动共阴极LED七段数码显示!
 但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将传感器和plc的I/O 口相接,并且中间牵涉到的计算怎么用plc实现,用什么芯片?
请各位知道的朋友给小弟我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传感器就是一个开关量,脉冲信号触发计时开始,到了另一个点再结束计时,通过内部运算计算出速度通过PLC输出驱动七段码显示即可。

网友B:
1KM,这信号怎么传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