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5):
无功自动补偿柜上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容有问题啦,先检查保险看看哪一相有没有断的吧,然后看看电容容量是否有变化。

网友B:
检查熔断哭及电容

网友C:
一般是保险丝和接触器出现问题,另查看电容是否鼓包,漏油.

网友D:
应该不是电容老化了,还是哪里接触不好啊,虚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
问题解决了,是有一相保险丝熔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