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如果在一个FXIN中两次使用DRVI指令。而其中要求达到的最高频率,和上升时间又不一样应该如何设定啊?
如下图:其中的D8146.和D8148能针对两个DRVI进行分别设定吗?谢谢!

楼主:
对不起各位!所传图看不清楚,需要放大才能看清,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

网友A:
想两个不一样,那就不用初始化的M8002条件去设置,改成其他的条件去分别设置,不同的条件设置不同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