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做往返运动的电路。

楼主(2010-06-06):
如图所示:控制电机做往返运动的电路。
如果想把其中的限位开关换成接近开关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限位开关 有常闭常开输出型选择的

楼主:
如果把限位开关换成接近开关呢?

网友B:
有交流380伏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
接近开关用直流NPN三线的。用PLC控制。

网友B:
那没问题。

楼主:
可是怎么接线呢?

网友B:
看你用什么PLC

楼主:
台达吧,其实用哪种PLC都差不多,有些细微差别,把电路的连接给弄明白了,那就好进行下一步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对呀。看你说的不想是初学者。

楼主:
但是,他们现在想要用接近开关和PLC连接来控制电机的往复运动,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244016&star=1#1359717
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先把硬件电路搭建起来呢?
是不是应该把带接近开关的电路图给画出来呢?

网友B:
先分配I/O地址 ,再编程,最后安装调试,安装时要有完整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B:
接近开关用两线的就行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先编程,再按程序接线?现在用的事3线的接近开关。
我是第一次用PLC,自学一个星期,台达的PLC资料全部是从网上下载的,书店没有。
如果是从原理图到PLC梯形图,还比较简单。

网友B:
正常是有图纸,再编程和安装调试的。台达没用过,不知道用三线的方便不。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接近开关和我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三线的话,棕色是接正,蓝色接负,黑色是信号线。至于和PLC的连接,得看你的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还有,PLC输入是NPN还是PNP。

网友B:
给你一张照片看吧

楼主:
我看了图片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
输入是X0,X1,
其中X0,看起来像NPN的接近开关。
X1,是一个普通开关。
好像没输出。~

网友D:
可以用接近开关代替的,但在选型时要注意根据PLC是源型还是漏型来选用NPN型还是PN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