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最近我遇上了一台PLC,工作了一年多以后经常出现输出紊乱,有时一整天都很正常有时一小时出现好几次,没规律性的。一直无法判断是外部问题还是PLC 本身有毛病,想请教各位大虾,是否有办法对PLC的IO点进行一下监控记录,在出问题时只要吊出记录查看一下,就很容判断那出问题了。

网友A:
看PLC的输入输出指示灯
或用软件监控I/O,还可以直接监控整个程序

楼主:
动作太快根本无法看清,又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监控,我的PLC是OMRON CPM1的。

网友B:
plc没有报警?程序30%,》70%是输出继电器问题
统计出问题时间间隔,如变短,换plc试试,问题解决,就是输出点寿命到了
换plc问题没解决程序问题50%,输入问题50%
因为已用1年,一般不怀疑程序,但也有例外-----某些条件在正常工作时不会出现

网友C:
呵呵;如果一天就那么一二秒有问题,估计你也碰不上刚好能出问题的时候;
先排查外部,没问题换个备用PLC试一下;

楼主:
PLC坏了?我想应该不可能吧,我用的是omron的听说可以用上十几年的,如果是点坏了有买吗(是继电器那种),二楼说的监控有吗?

网友C:
呵呵;
听说可以用上十几年,不等到于你用的这台一定可以用上十几年;

网友B:
哈哈 你用的这款机器见世面也就10来年。
这款机的继电器贼难换.

网友D:
同意6楼的看法,,我看大部分问题都出在外部,

网友E:
我想如是输出模块的换摸块就行了

楼主:
好了,果然是PLC问题,换了一个现在正常了。就是奇怪那个换下来的PLC 拿回来试,各个点都很正常。似乎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B:
挨个测一下电阻,比较大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