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大家好 我想请问 我看见我们的工程师用一个接近开关与一个编码器连用 是用在控制齿条的控制上  我看到他的编码器Z输出是悬空的。。。请问这是不是利用接近开关来抓原点  代替了Z输出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看下他的接近开关信号是接到什么上去的

网友B:
编码器是控制的速度和方向,接近开关控制的是点,一般是“零”点,或者极限位置的点。

网友C:
控制精度不高,可以用这种方法做“原点”

网友D(2010-07-18):
我这有一种机器也是像你那种方式的,Z点悬空,用一个接近开关代替原点,

网友E:
在它那 接近开关应该是 零点基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