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用西门子wipeout.exe软件, PC/PPI电缆(最高波特率19.2K)如何将S7-200PLC CPU222波特率由187.5K修改9.6K?

网友A:
执行,然后依据屏幕操作,该软件不是改波特率用的,而是恢复出厂模式用的,出厂值为9.6K。

楼主:
2 楼   主要是不能通信 卖电缆的说电缆没有问题 就是通信不上  他说用这招  但是连接不到CPU   着急啊  请帮帮小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