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

楼主(2010-06-06):
今天我们厂机修的在修设备时,把一台伺服电机的线给直接从中间剪断了,这个伺服电机有6个出线,由于中间的线用的颜色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区分,没办法接!!!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辨别方法吗?

我有一块万用表    能利用到吗?

如果试着接下,接错了,会把电机烧坏吗?

哦,这个是220V的伺服电机!!!!

急急急急!!!!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伺服,那部分的线,是控制部分的还是编码器的?

楼主:
牌子不知道   没有编码器  就是直接从伺服电机出来的线

楼主:
我现在问的是识别各个线的方法    伺服电机不管什么牌子它都是大同小异吧

网友B:
是编码器的线吧?怎么就6根啊?

网友C:
如果是同色的,你只能找供货商配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