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在cpu内部的存储器中,设置了一片区域来存放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状态,它们被称为过程映像输入区和过程映像输出区。
   在扫描循环开始的读取输入阶段,cpu把所有外部数字量输入电路的通/断状态读入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外接的输入电路闭合时,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为1状态,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点的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外接的输入电路断开时,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为0状态,梯形图中对应的输入点的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接通。综上所述,输入点(例如i0.2)的on/off状态取决于外部电路的通/断。
   在程序执行阶段,即使外部输入信号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输入过程映像的状态也不会随之而变,输入信号变化了的状态只能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读取输入阶段被读入。执行程序时,对输入/输出点的访问通常是通过过程映像,而不是实际的i/o点。
   用s7-1200的监视表(相当于s7-200的变量表)来监控输入点i0.2,它的0、1状态取决于对应的输入点外接的小开关的状态,不能用监视表的修改值来改变i0.2的状态。
   但是过程映像输入(i区)从本质上来说是cpu内的存储区,它是外部物理输入点的“映像”,不能将它等同于物理输入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梯形图中的线圈来改变过程映像输入点i0.1的状态,将图中的程序下载到cpu,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可以用i0.0的常开触点来控制i0.1的线圈。搬动i0.0对应的小开关,可以看到i0.1的线圈随之通电和断电。在监视表中,可以看到i0.1的状态受到i0.0对应的小开关的控制,而与i0.1对应的小开关的状态无关!
   当然我们一般不会用上面的梯形图来改变i0.1的状态。但是可以用过程映像输入来巧妙地完成一些任务:
      1)如果用户程序要求的输入点数大于现有的硬件plc的输入点数,在调试程序时,可以使用没有分配给硬件的输入点,用监视表来修改(不是强制)这些输入点的状态。我做实验用的cpu有14个输入点(i0.0~i1.5),在监视表中,不能改变i1.6和i1.7的状态,因为ib1被物理输入点占用。但是可以用监视表改变从i2.0开始的输入点的状态,也可以改变ib2开始的输入字节的值。
      2)在组态profibus-dp智能从站与主站的通信时,s7-300/400用没有被硬件输入点占用的过程映像输入区来接收通信伙伴发送的数据。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顶廖常初老师的新贴!

网友B:
我也顶!
介绍了S7-1200改变输入点状态的一种方法。

网友C:
有点饶头,尤其“如果用户程序要求的输入点数大于现有的硬件plc的输入点数”,点数不够肯定要增加(扩展)喽,为了调程序可以用的资源很多,干嘛非要和输入搅在一起。

网友D:
我来学学。。。

楼主:
“如果用户程序要求的输入点数大于现有的硬件plc的输入点数”,主要针对学习PLC而言,买一个小点数的PLC也可以用来调试大点数的PLC的程序。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