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大家好,我想用电子尺配二次仪表控制气缸行程,在仪表上设定上下限,当气缸下降到设定值时气缸回升。
请教大家能实现吗?

网友A:
汽缸中途没有止位机构,就是到达位置电磁阀断电,汽缸也可能超过设定量程再返回,如果你的控制精度要求很高,考虑用步进电机代替汽缸;

网友B:
用汽缸可以实现,但是精度很差如果你控制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液压缸,如果精度要求很高你就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来实现

网友C:
这种结构,成功的机会=0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是这样的:我用气缸来装配零件,有时气缸没有压倒规定位置就回升了(规定位置,我在工装上有限位块,当气缸轴到限位块时,无论气压再大,时间再长,气缸轴也不会往下去),我用电子尺就是判断气缸轴有没有达到限位块。以前我用的是接近开关,由于接近开关有一定的探测行程,精度不高。所以我想用电子尺配二次仪表试试。
请各位发表一些看法,能否管用?
电子尺和二次仪表一套大概多少钱?

网友D(2010-08-07):
光这个要求,用好一点的气缸完全能达到。还用电子尺?那玩意多贵!

网友E(2017-03-18):
回复 网友D:
大侠可以推荐一些可以控制行程气缸的品牌吗?

网友F:
能否用磁性气缸和磁性开关结合起来用?磁性开关起限位作用,移动开关位置就可以改变气缸动作行程。

网友G:
可以加一个 气液转换器 、也叫储油缸,通过气动推动油,加个流量控制器。精度会还不错。调速也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