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前几天在某个网站上看到了这个专题,但是不记得是哪个网站了,一直想写些东西,但不知道写些什么。今天就把前几天看到的知识复习一下。
       1.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因为电流源的内阻无穷大,信号传输时不容易被衰减。          2.20ma是考虑电流适当大一点,精度较好。          3.为什么不是从0开始?这是因为为了判断是否短线,所谓的“机械零点”。

网友A:
我看了,不知是否能够记住;
不看的话,还真不知道。

短线,是否为断线?

网友B: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讲的有道理!

网友C:
4-20mA.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结合楼主的介绍,我再作点补充:
   一.远传信号用电流源优于电压源的原因
   因为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距离较远,连接电线的电阻较大时,如果用电压源信号远传,由于电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产生较大的误差,而用恒电流源信号作为远传,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电线长短而改变,从而保证了传送的精度。
   二.信号最大电流选择20MA的原因
   最大电流20MA的选择是基于:安全、实用、功耗、成本的考虑。安全火花仪表只能采用低电压、低电流;综合考虑生产现场仪表之间的连接距离,所带负载等因素;还有就是功耗及成本问题,对电子元件的要求, 供电功率的要求等因素。
   三.信号起点电流选择4mA的原因
   4-20MA变送器两线制的居多,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为什么起点信号不是0MA?这是基于两点:1.变送器电路没有静态工作电流将无法工作,信号起点电流4mA.DC就是变送器的静态工作电流。2.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DC,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

网友D:
电流型信号传输的抗干扰要比电压型传送好很多。

网友E:
供电电源为恒压源,电流信号随外界的测量信号变化变化

网友F:
三楼说的有道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网友G(2010-07-14):
事实上,1-5V信号,线路阻抗的分压影响一般也是非常小的。

一般情况下,线路阻抗10的数量级以下,而信号接收端的输入阻抗,100K级别的都是少数,M欧级别的是多数,理论上线路阻抗分压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H:
现在现场总线,不是要取代模拟量的电流传输么?这方面现场总线比4-20mA有什么优点?

网友I:
请问各位师傅,电流信号会不会因为线路的电阻变化产生误差呢?比如线路的接线电阻

网友J:
学习了哈,讲得太精彩了。

网友K:
数控机CNC上信号传送是用电流信号的吗。要求很高

网友L:
世界各国均采用直流信号昨为统一信号,并将直流电压0~5V和直流电流0~10mA或0~20mA作为统一标准信号。采用直流信号作为统一的标准信号与交流信号比有以下优点:1.在信号传输线路中,直流不受交流感应的影响,干扰问题容易解决。2.直流不受传输线路的电感、电容及负荷性质的影响,不存在相位移的问题,使线路简单。3.直流信号便于A/D转换。需要接收电压信号时,可以在电流回路串一个电阻获得电压信号,

网友M:
长了见识 谢谢

网友N:
以前有过疑虑,但一直没去想办法弄清楚,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O:
不错,认识到了些东西,很平常的知识,但是没怎么花心思考虑过,看了大家的交流自己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P:
学习了,确实不错
了解了很多东西

网友Q:
不说还真没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R: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S(2010-08-17):
不错,多了点见识

网友T:
http://www.gkzhan.com/st18679/    有您需要资料解答..很详细。

网友U:
4-20MA变送器两线制的居多,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为什么起点信号不是0MA?这是基于两点:1.变送器电路没有静态工作电流将无法工作,信号起点电流4mA.DC就是变送器的静态工作电流。2.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DC,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
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V(2010-11-09):
总算知道了!高级技师考老师问的了这个问题!郁闷啊!

网友W:
4毫安作为“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断线与“零”设定的区别等。

网友X(2011-05-09):
技术交流
大家可以进这个群  一起商讨技术问题或者聊天啥的
QQ群:125460148

网友Y(2011-10-19):
其实这个就是个规定,如同我们的交流电是220V,50HZ一样,之余为什么是4mA,不是5、6、7、8、3.2.。。。。。等等这个有难度,还是问制定标准的人。

网友Z:
一个好问题有时比答案更重要,学习了

网友AA(2013-12-06):
引用 网友C:
4-20mA.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结合楼主的介绍,我再作点补充:
   一.远传信号用电流源优于电压源的原因
   因为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距离较远,连接电线的电阻较大时,如果用电压源信号远传,由于电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产生较大的误差,而用恒电流源信号作为远传,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电线长短而改变,从而保证了传送的精度。
   二.信号最大电流选择20MA的原因
   最大电流20MA的选择是基于:安全、实用、功耗、成本的考虑。安全火花仪表只能采用低电压、低电流;综合考虑生产现场仪表之间的连接距离,所带负载等因素;还有就是功耗及成本问题,对电子元件的要求, 供电功率的要求等因素。
   三.信号起点电流选择4mA的原因
   4-20MA变送器两线制的居多,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为什么起点信号不是0MA?这是基于两点:1.变送器电路没有静态工作电流将无法工作,信号起点电流4mA.DC就是变送器的静态工作电流。2.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DC,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

网友Y:
前辈的帖子受益匪浅,可是偶还有疑问,为什么是4-20毫安,而不是5——20毫安,4.5——22毫安,或者8-20毫安,4-30毫安。。。。。。
而就是4-20毫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Y:
前辈的帖子受益匪浅,可是偶还有疑问,为什么是4-20毫安,而不是5——20毫安,4.5——22毫安,或者8-20毫安,4-30毫安。。。。。。
而就是4-20毫安呢?
你的提问很有意思,选择你所说的这些电流范围不是不可以,但重点只有两条:1.两线制既要传输信号,又要给变送器供电,4mA电流用来给变送器放大电路供电。从经济性考虑,静态工作电流越低越经济。显然4.5mA、5mA、8mA没有4mA经济。以当时的条件低于4mA放大器无法工作,而现在低功耗器件的出现,可能低于4mA仍可工作。
2.上限取20mA是考虑防爆,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这样来看22mA、30mA电流的安全性比20mA要差。

网友Y:
回复 网友C:
呵呵。。。
偶喜欢犟,不是对人,是对事。
既然你说超过20毫安安全性不好,那么低于20毫安行不??
比如4——18毫安,,4-16毫安,可是为什么是4—20毫安呢。
这个问题,偶想很有意思,就如同我们的负载电阻是250欧姆一样,为什么偏偏是250欧姆,却不是500欧姆,200欧姆,100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Y:
呵呵。。。
偶喜欢犟,不是对人,是对事。
既然你说超过20毫安安全性不好,那么低于20毫安行不??
比如4——18毫安,,4-16毫安,可是为什么是4—20毫安呢。
这个问题,偶想很有意思,就如同我们的负载电阻是250欧姆一样,为什么偏偏是250欧姆,却不是500欧姆,200欧姆,100欧姆。
  对于20毫安,我们从仪表的灵敏度(或分辩率)来看,变送器的量程为0-100%时,当输入变化1%时,其输出电流的变化分别为0.16MA(4-20MA)、0.14(4-18MA)、0.12MA(4-16MA)谁的灵敏度高一目了然。
  用250欧姆,这是因为标准规定过程控制用模拟信号:现场传输为4-20MA、控制室仪表为1-5V,要把4-20MA转变为1-5V最方便的就是接个250欧的线性电阻了。接500不行,因为标准规定在24V电源时负载电阻为0-300欧,其它电阻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国际电工委员会订标准的初衷我们不了解,只是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而已。

网友AB(2017-08-29):
学习了,虽然以前有过疑虑,但从未深究,觉得会用就行。看来以后要养成多思考的习惯。。。

网友AC:
进来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D:
看到就是赚了。

网友AE(2017-11-04):
20MA:防爆
4MA:识别零信号与无信号。电路中有4MA的电流,表示此时是零信号,电路是正常的。如果没有4MA信号,表示没有信号即无信号,或链路断或不通。零信号与无信号是有区别的。

网友AF:
说了那么多,总结就是:
4mA是当时制定标准时器件最低工作电流,上限20mA是为了兼容安全标准

网友AG:
回复 网友I:
为了消除线路电阻影响,传感器一般用3线制或四线制,具体原因问度娘,因此仪表显示的数值反映消除线路阻抗的传感器的真实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