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和不用PLC控制,差别在哪?看了一天PLC,脑袋有点晕~

楼主(2010-06-06):
如图所示,为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最后一幅为PLC控制。
问题:用PLC控制和不用PLC控制,差别在哪?

楼主:
感觉用了PLC和没用PLC,器件上没差别啊。到底是哪里有差别呢?

网友A:
你这是小控制,用的东西差不多
复杂的就能体现PLC的好处了,如果你要用到定时、计数等,用PLC能解决,普通的电路就要加上这些硬件了

网友B:
用plc控制主要体现在二次线路上,修改功能不用改动线路就可实现,复杂的线路更能体现plc的优越性。

网友C:
呵呵;单这个功能用继电器的确能搭起来;
不过这只是PLC最基础的功能;

楼主:
是啊,这看起来用PLC反而增加了电路的复杂程度。

网友D:
哈哈 你没看书名---一本教科书
问个问题,计算器(机)作1+1=2,是不是太那个了,要它多麻烦

楼主:
是啊,但是现在他们就想用这个。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现在他们就想用这个。呵呵。。
只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是体现不出什么优越性。但有时可能要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也许他们的电工想借这机会来接触和学习下PLC,或者他们领导认为用了PLC有科技含量、有档次。就满足他们吧,有时单从技术问题出发是不行的。

楼主:
这个说的太对了。

网友F:
你可能还没接触过复杂的控制线路。对于那些电路来说,设计的难度其实要高于用PLC设计。而且,不论是接线安装还是维修,PLC线路都要简单明了的多。

网友G:
使用PLC可以减少接线,可以通过指示灯可以不用电笔或万用表知道哪个点出了问题,而且使用PLC基本可以杜绝因触点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再就是一般PLC输入都是低压,检修时候带电不容易出安全事故。
但是在高危场合,PLC可能会死机造成事故。

楼主:
哦,这次真是见识了。谢谢,谢谢~

网友H:
这个只是举例说明用法。。。。

网友I:
如果就单一地从楼主的电路来说,最简单的不同就是控制线路接线少了,省线哦,哈哈!其实用PLC来做控制时,设计上可以不用传统的继电器线路设计方法来设计,如果用应用指令来设计的话,简单的线路用以个指令就可以完成了。我是初学,不知说的对不对,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J:
简单的控制而且又没有定时器计数器////,这样用PLC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K:
庞大、复杂的系统中用PLC控制时,系统出错时诊断错误跟快。。。。。

网友L:
建议楼主还是多了解一下PLC,实际上PLC的产生当初就是为了代替复杂机电控制线路接线和及时更换电路结构功能,便于维护等才产生的。简单的机电线路用PLC毫无意义。

网友M:
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用法的,实际应用中,几乎没有一个设计者会用PLC去单单的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的。

楼主:
嗯,好的,谢谢~~
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网友N:
PLC还有好多功能的

网友O:
要清楚以下几点:
1、PLC的定义;
2、教科书上是为了说明程序的设计方法;
3、PLC使用在简单控制电路中如同计算机做1+1.

网友P:
PLC控制只是说控制线路的一个简化,在外观上来看

网友Q:
使用PLC相应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