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运算指令能用触发脉冲完成吗?

楼主(2010-06-06):
如图利用脉冲的上升沿进行完成比较及除法运算可以吗?会不会因时间问题发生错误。

网友A:
可以这样运算

网友B:
看你的要求了.
有可能后面一条一直不会计算(除?乘?).就是你说的时间问题.

网友C:
M51M52没必要用上升沿,T触点已经使用了边沿信号。使用2次上升沿,有可能引起结果不运算的情况。乘法指令本身是没问题的,乘K1的话,相当于MOV指令,只不过这样占用的步数多一点,运算速度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