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本人初学变频器维修,以前是搞家电维修的,中间搞过几年通信当过几年电工,对变频器的维修是既熟悉又陌生,怎么说呢,刚接触变频器的时候觉得这东西修起来不简单,比修电视机难多了,毕竟修电视机修了7、8年了。一时之间无从下手,就去书店看看有关变频器的书籍,想多了解一下。没想到运气真好,在书店看到了咸庆信老师的2本书《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和《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尤其是《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的前言当中还提到了我的名字---感谢XXX(和我同名同姓,缘分啊!)夫妇无私的帮助。啊,我竟然还是作者的朋友,没的说,拿下,谁让咱是哥们儿呢。二话没说买回来了,那感觉就像你正在如饥似渴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来了冰冻可乐和驴肉火烧,就是一个字---爽!
   闲言碎语不用讲,先说一说山东好汉武二郎!得,又跑了。事情是这样,朋友的朋友的一个厂子一台东元5.5kw小功率变频器因故损坏送修,修好之后拿回厂里上电准备带载运行,让我去给接电。送电后液晶屏显示正常,频率参数可调,刚一启动就听“嘭”的一声,空开跳闸,变频器里冒出一股黑烟。没办法,又拆下来让我给看看。
   咱就想啊,这咸老师的书也不是白看的,暂且死马当活马医吧。打开机壳发现机壳后面和散热片漆黑一片啊,拆下线路板发现一体化模块严重炸裂。是什么原因造成模块炸裂的这么严重呢?为什么没按启动之前变频器显示正常呢?是电源有问题还是驱动有问题呢?首先检查驱动部分,驱动电路部分由PC923和PC929构成(参照《分析》第4章),在线测量发现,W相下臂栅极驱动电阻(39Ω)开路损坏,G、E极之间的旁路电阻(5.1KΩ)开路损坏,PC929的12、13脚对地短路损坏。进一步检查未见异常,逐一拆下损坏元件。再看电源部分,电源部分和《分析》一书第59页所画电路图如出一辙,对照检查发现电源部分PC1光耦的1、2脚被一段焊锡连起来了。看样子像是在焊接元件时不小心电烙铁上掉落的焊锡,不会这么巧吧!试着用镊子拨动一下发现2脚还是虚连的,1脚粘的倒是挺结实的,用烙铁焊开之后再检查开关电源部分未见其它异常。慎重起见取下开关管测量没问题。取下PC1光耦在1,2脚之间加一个100Ω电阻1.5V电池测3、4脚(万用表1K档)几乎为0,断开电池后3、4脚呈现无穷大,这说明光耦也没问题。这个光耦的作用咸老师在《分析》中也讲到了,主要起到稳压作用的,如果PC1的1、2脚之间短路会不会造成脉冲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的输出大幅度提高呢?如果是的话,W相下臂的PC929的损坏并不是模块炸裂造成的,而是PC929供电大幅度升高击穿了它进而使模块炸毁?带着这个疑问决定给电源板加个独立的530V试试。
   正好手头有一其他品牌变频器,引出530V接到这块电源板上,上电后液晶屏无显示,测PC1的1、2脚之间电压为0,5V电压为0,难道开关电源没起振?正在这时同事找我有事,维修告一段落,决定明天再继续。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电工房又给板子加上530V,这时明显听到脉冲变压器有吱吱叫的声音,原来昨天厂里机器设备运转噪音太大没听见,今天还没生产比较安静,所以听到了。以前维修彩电开关电源的经验告诉我这说明开关电源是在工作的,只是工作在非正常状态,大多是脉冲变压器二次侧负载太重或有短路现象。此时测量5V依然是0V,测量风扇供电24V为4V(因风扇端子没有连接,测量比较方便),这说明PC1的1、2脚之间短路确实造成了脉冲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的输出大幅度提高,以至于击穿或烧坏了某些元件造成短路。但是W相下臂损坏的PC929已经拆下来了,看来还有未发现的有问题的元件。按照以前修彩电开关电源的经验逐一断开脉冲变压器二次侧的负载供电(当然+5V供电不能断开,断开+5V供电和短路PC1的1、2脚没什么区别),当断开W相上臂PC923的供电和U、V、W三相下臂PC929的供电时(U、V、W三相上臂是三个独立的电源供电,下臂共用一路供电)开关电源工作正常,显示屏显示正常几秒后显示“过热”(不用担心,这是因为还没有安装一体化模块)。此时再测+5V输出稳定不变,风扇供电24V为30V,插上风扇后30V降为24V,并且发现两个散热风扇其中一个不停地抖动并不旋转,断定此风扇已坏,遂拆下。这说明在断开的这两路供电的负载中还有损坏的元件,进一步测量发现W上臂有一9.5V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V相下臂PC929也严重损坏。这也更近一步说明就是脉冲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压大幅度升高造成的,更进一步造成模块的严重炸毁。至此,看来此机已维修完毕,相应损坏的元器件都应经找出来了,那就换新的元件吧。
   所有元件都更换好了,当然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元件一体化模块没有安装,现在我们测一下变频器在没安装模块时6路驱动电压也就是6个IGBT的G、E极间是不是有可靠的栅负偏压,经测量6路栅负偏压都稳定在-9.4V到-9.5V之间。好了,装上新购的模块,上电,带载运行,测量三相输出平衡稳定,至此此机完全修复。
   修复此机一共历时三天,那么至此我还有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就是,PC1的1、2脚之间的那段虚焊的焊锡还在的时候给变频器上电液晶屏显示正常而且参数可调,如果此时脉冲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的电压大幅升高变频器怎么没有相应的报警信号呢?烦请此间高手不吝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哈哈,谢谢楼主把俺当朋友。看来楼主是维修界资深人士,分析与检修都很到位。其实,变频器电路的复杂程度和维修难度,也不见得会高于家电。
   1、2脚有虚焊或有短路焊锡,造成了重复损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液晶屏显示正常时,1、2的虚焊肯定还是“焊接着”的,虽然1、2脚间有一堆焊锡,但尚未形成短路,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正是1、2脚有虚焊或有短路焊锡,因运行中振动等到原因,使“虚接”变成“虚断”或“虚短”,开关电源形成无稳压“强输出”,导致变频器损坏!
   另外,一投入运行信号,模块即炸掉,可能也并非开关电源故障所引起,而是驱动电路存在故障隐患,如栅极电阻开路等原因造成栅负压没有引入IGBT。
   以上分析供楼主参考,欢迎楼主常来论坛!

网友B:
哈哈,好文章、好文笔,阅之真乃一种享受!
  虽然我没修过变频器,也好久没修过东西了。

   问题我就不答了,留给下一位。
   要我猜的话,“2脚还是虚连的”,可能并不是完全接触得好,这一种可能应当也可以考虑;当然,如果分析出了确实原因,这种“可能”就被排除了。

网友B:
点一下“发送”,没有反应,再点一下——成了两帖了,只好修改!

本来以为,我坐的是沙发呢!只怪看文章看得太慢了,看到后头还又去看前头。

网友C:
学习了,楼主分析得真好

网友D:
好文章、好文笔。

网友E:
楼主和我一样,也是修电视的呀,呵呵。
最可怕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
以楼主来说,你都知道结果了,那你肯定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谢谢楼主把俺当朋友。看来楼主是维修界资深人士,分析与检修都很到位。其实,变频器电路的复杂程度和维修难度,也不见得会高于家电。
    1、2脚有虚焊或有短路焊锡,造成了重复损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液晶屏显示正常时,1、2的虚焊肯定还是“焊接着”的,虽然1、2脚间有一堆焊锡,但尚未形成短路,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正是1、2脚有虚焊或有短路焊锡,因运行中振动等到原因,使“虚接”变成“虚断”或“虚短”,开关电源形成无稳压“强输出”,导致变频器损坏!
    另外,一投入运行信号,模块即炸掉,可能也并非开关电源故障所引起,而是驱动电路存在故障隐患,如栅极电阻开路等原因造成栅负压没有引入IGBT。
    以上分析供楼主参考,欢迎楼主常来论坛!

咸老师起的这早啊。太感谢了,谢谢您的回复,谢谢您写的书,谢谢!

网友F:
我部门有3台变频器都是因为进水发生和楼主说的同样的故障,里面全是黑乎乎的,因为电子维修技术不高,拿给外面修,人家说修不了,其实我很想研究研究,可惜相关知识积累的太少了!好好吸取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G:
很好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H(2010-07-08):
学习变频器维修技术

网友I:
问题是全方面的,就是看你仔细观察不?

网友J:
我和您一样 以前是做家电的 现在在做电工 我很想学习变频器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的QQ是 1032564308 谢谢

网友K:
好样的,顶一个!

网友L:
当然修家电的嘛,技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融会贯通。平庸之辈,浮躁浮夸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阅读过《家电维修》期刊的都知道那里面的故障实例与高度的理论分析堪称一绝,那真是大师级的经典,我的曾经与楼主的经历是一样的,现在做厂内电气维护,任何微电子到低压电气,高压电器一应俱全,要学习,就要有实践,相信家电维修人员也可以在工业电器维修领域夺取宝贵的生地!

网友M:
正在学西之中

网友N(2010-10-04):
受教了楼主,有时候分析问题会犯常识失误

网友O:
以前我也是修家电的,现在也进厂五六年了,也修过一些变频器,真的有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又烂了,修过一台3KW的变频器,模块驱动电路烂的东东换完后,接假负载试机量三相电压平衡没事,便接上电机运行也没什么异常,十几分钟后机器又无缘无故又爆了,真的晕了。

网友P(2010-11-12):
楼主知道原因的
从楼主的经历来看应该是知道原因的,是在故意卖关子,工业环境有时很复杂,运气坏时有时会很头痛的

网友Q(2011-04-10):
我很敬佩咸老师的博学多才啊!我也买了咸老师的书,书上写的东西太实用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让我受益匪浅!在这里感谢咸庆信老师。

网友R(2015-03-31):
各位老师.各位师傅好。我是一名新手,接手一台ABB.ACS800-04P-0610-7+P901变频器。故障是每斑起动开机后8-10分钟就报0610-7SR.SHORT故障代码后仃机,用控制盘复位后再起动,变频器工作一直正常到下斑仃机。第二天上斑在起又重复前一天的故障。重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后,不再出现此故障。望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S:
回复 网友M:
哈哈,又是咸粉一个。本人也曾修过几年家电,逐年转到工控,咸老师的那些书就像当年的《家电维修》,楼主还比我幸运,一下就碰到了咸老师,我是历尽苦难才取得。曾经的同行,加油。

网友T(2016-01-12):
老师最近有没有出新书啊只有两本在手真是遗憾

网友U:
   我也是学家电维修的,就是没从事过家电维修,有时候身边朋友找我秀点东西,不专业。一直做电工,工地强弱电,设备装配,调试,安装,维修,工厂维护都干过。看过咸老师几本书写的很好,关键是我能看懂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