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如题:用PLC编程的步骤是什么?
先画出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接线,然后再编写PLC程序么?

网友A:
呵呵!很多人有很多种步骤!
最简单的就是先花出时序图!
然后按照时序图编程!有的时候工程量大的时候就要先画出框架图,然后再细分!
如果初学编程建议你先学会如何去画时序图!
如果不明白去我空间留言!
http://hi.baidu.com/romslove/

楼主:
画时序图是不是应该在硬件电路已经搭建好了的前提下呢?

网友B:
是不是要先做I/O分配啊,然后再根据时序图来做梯形图
在我感觉硬件只要有I/O分配的条件下就可接了,然后等梯形图做好后了传入PLC再进行调试

楼主:
哎,有个现成的例子就好了,我再看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