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脑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请教师傅:
我想用液晶电视看电脑里的视频文件,我可以直接这样连接吗?这样会不会引起比如搞坏电脑或电视或显示器不良的后果?[

网友A:
你的显卡有几个输出口。建议用显卡空闲的输出口。电视有什么接收口?
市场上有卖那个一分多的视频盒,没多少钱。里面可能有信号放大的部分。

网友B:
你的液晶电视上是什么接口?

楼主:
我想用分支线直接把电脑、电视、显示器连接起来

网友A:
看来你只能用vga口了。你 的显卡剩下的是hdmi口,而电视也是vga口。那么我建议你上电脑市场买个vga的分配器,就是一个vga口进多个vga出的那种,一般是分出4口或者8口。这样比你直接分出来的效果好。

网友A:
不使用分配器,如果线比较长,显示器上会有水波纹。

楼主:
就是说:我直接这样连接是不会损坏什么东西了,对吗?

网友B:
损坏倒一般不会;不过可能对显示的清晰度有影响;

网友C:
我女朋友东芝L332笔记本买回来刚好一年了,在按下开机键,启动后只要东芝商标一走过,黑屏启动那段时间(大概2秒时间)屏幕下方会有横向几条条纹闪动,就是一闪就没了,在windoes启动界面之后到电脑完全开机那段时间大概有2秒钟的黑屏幕时间,这次也会有横向几条条纹闪动.同样也是一闪就没了.不过有一次电脑启动后在屏幕下方有横向条纹持续闪了大概2秒后消失,之后就没发生过持续闪的情况.除了这个问题我的本本其他的全部正常,请高手指教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