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请教大家,维修变频器的维修费怎么收?谢谢!

网友A:
顶一下,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谈一下对收费标准的看法。以前无线电维修行业,好像是有过一个收费标准的。是将元件费和检查费用、工时费用分开计的。但现在的收费,尤其是变频器的维修收费,因为多方面原因的牵扯,感觉很难统一标准的。

网友B(2010-07-07):
根据变频器的价值,功率来参考,没想出个标准来

网友C:
要看损坏情况来定,一般检修是200-400一台,只是工钱而已哦

网友D:
开价10000,讲价到100也修,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