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各位高手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达B系列变频器,22KW的,启动升速,降速都没有问题,但是带上负载正常的运行过程中老是报过压故障,有时几个小时报一次,有时时间长一点,可以排除是电网的问题,因为换了台别的牌子带负载运行好几个月了都没问题,换上这台就不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负载是用在一套纺织机上面 的,用皮带轮传动,惯性很小

网友A:
如果换别的变频器无事,上这台有事的话,那还说啥,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呗。

网友B:
可以先回厂设置重新设置最基本的参数测试下。

网友A:
是呀,今天调试一台变频器,就莫名其妙的报错,回复工厂化设置N遍,还是报故障,而其他的变频器就没出现过如此的问题(调试方法是一样的),最后变通了一下,调试就OK了。但总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方法,这台就不行,为什么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