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高压开关柜的简括与分类
 高压开关是指用于电力系统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或保护等作用,电压等级在3.6kv~550kv的电器产品,主要包括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与接地开关、高压负荷开关、高压自动重合与分段器,高压操作机构、高压防爆配电装置和高压开关柜等几大类。高压开关制造业是输变电设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电力工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编辑本段]高压开关柜的组成及元器件
 开关柜的组成:
 开关柜应满足gb3906-1991《3-35 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标准的有关要求,由柜体和断路器二大部分组成,具有架空进出线、电缆进出线、母线联络等功能。柜体由壳体、电器元件(包括绝缘件)、各种机构、二次端子及连线等组成。
 1.柜体的材料:
 1)冷扎钢板或角钢(用于焊接柜);
 2)敷铝锌钢板或镀锌钢板(用于组装柜).
 3)不锈钢板(不导磁性).
 4)铝板((不导磁性).
 2.柜体的功能单元:
 1)主母线室(一般主母线布置按“品”字形或“1”字形两种结构
 2)断路器室
 3)电缆室
 4)继电器和仪表室
 5)柜顶小母线室
 6)二次端子室
 柜内电器元件:
 1. 柜内常用一次电器元件(主回路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
 ①电流互感器简称ct[如:lzzbj9-10]
 ②电压互感器简称pt[如:jdzj-10]
 ③接地开关[如:jn15-12]
 ④避雷器(阻容吸收器)[如:hy5ws单相型;tbp、jbp组合型]
 ⑤隔离开关[如:gn19-12、gn30-12、gn25-12]
 ⑥高压断路器[如:少油型(s)、真空型(z)、sf6型(l)]
 ⑦高压接触器[如: jcz3-10d/400a型]
 ⑧高压熔断器[如:rn2-12、xrnp-12、rn1-12]
 ⑨变压器[如:sc(l)系列干变、 s系列油变]
 ⑩高压带电显示器[gsn-10q型]
 绝缘件[如:穿墙套管、触头盒、绝缘子、绝缘热缩(冷缩)护套]
 主母线和分支母线
 高压电抗器[如串联型:cksc和起动电机型:qksg]
 负荷开关[如:fn26-12(l)、fn16-12(z)]
 高压单相并联电容器[如:bff12-30-1] 等等
 2. 柜内常用的主要二次元件(又称二次设备或辅助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进行监察、控制、测量、调整和保护的低压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
 继电器,电度表,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频率表,熔断器,空气开关,转换开关,信号灯,电阻,按钮,微机综合保护装置等等。
二。高压开关柜分类
 1.按断路器安装方式分为移开式(手车式)和固定式
 (1)移开式或手车式(用y表示):表示柜内的主要电器元件(如:断路器)是安装在可抽出的手车上的,由于手车柜有很好的互换性,因此可以大大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常用的手车类型有:隔离手车、计量手车、断路器手车、pt手车、电容器手车和所用变手车等,如kyn28a-12。
 (2)固定式(用g表示): 表示柜内所有的电器元件(如:断路器或负荷开关等)均为固定式安装的,固定式开关柜较为简单经济,如xgn2-10、gg-1a等。
 2.按安装地点分为户内和户外
 (1)用于户内(用n表示);表示只能在户内安装使用, 如:kyn28a-12等开关柜;
 (2)用于户外(用w表示);表示可以在户外安装使用, 如: xlw等开关柜。
 3.按柜体结构可分为金属封闭铠装式开关柜、金属封闭间隔式开关柜、金属封闭箱式开关柜和敞开式开关柜四大类
 (1)金属封闭铠装式开关柜(用字母k来表示)主要组成部件(例如:断路器、互感器、母线等)分别装在接地的用金属隔板隔开的隔室中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如kyn28a-12型高压开关柜。
 (2)金属封闭间隔式开关柜(用字母j来表示)与铠装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相似,其主要电器元件也分别装于单独的隔室内,但具有一个或多个符合一定防护等级的非金属隔板。如jyn2-12型高压开关柜。
 (3)金属封闭箱式开关柜(用字母x来表示)开关柜外壳为金属封闭式的开关设备。如xgn2-12型高压开关柜。
 (4)敞开式开关柜,无保护等级要求,外壳有部分是敞开的开关设备。如gg-1a(f)型高压开关柜
三。高压开关柜的“五防”
 1、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小车在试验位置合闸后,小车断路器无法进入工作位置。(防止带负荷合闸)
 2、高压开关柜内的接地刀在合位时,小车断路器无法进合闸。(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3、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在合闸工作时,盘柜后门用接地刀上的机械与柜门闭锁。(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4、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在工作时合闸,合接地刀无法投入。(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5、高压开关柜内的真空断路器在工作合闸运行时,无法退出小车断路器的工作位置。(防止带负荷拉刀闸)

网友A(2014-02-26):
五防很重要 :
1、防止带负荷合闸
2、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3、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4、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5、防止带负荷拉刀闸。

网友B(2014-11-08):
“五防”一年要经常考几次。

网友C:
五防真的很重要。

网友D(2015-02-04):
我们单位那5防是衰到家了。
以前手摇的一点问题没有,后来又进了5台说车间改造,换的是门把手累的,上面标明了检修工作还一个忘了名字了,就是通断操作的,结果全坏了,我的天那,试验的时候好用,正式投产了送不上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