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

   工程安装调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让人意料不到的问题,这类问题出现的原因,非但教科书中不会有所涉及,而且对我们的经验和判断能力也是一种挑战。下面说两例变频器安装调试过程中出现的“新鲜”问题吧。

“新鲜”问题之一:

   我们为某造纸生产线安装了六台伟创AC32型变频器,中、小功率的都有。将现场控制线(由操作台到变频柜)全部布完,进行统调时,为变频器逐台上电,进行调试,嘿!为变频器上电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其中一台变频柜中装有两台变频器,每台变频器由一只空气断路器作为电源开关,当为甲变频器上电后,发现未上电源的乙变频器的操作显示面板也点亮了,出现四个“8”字,一亮一灭的。试机人员以为看花了眼,细看乙变频器的电源开关,确实未合上,用表测量乙变频器的R、S、T三相电源输入端,电压为零,确实未有电源输入,但操作面板是从何处得电,而闪亮的呢?
   别的变频柜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只要其中一台变频上电,第二台或第三台未上电的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就会发光闪亮,现场安装和调试变频器已经数年,安装台数已达百台以上的一位技术人员,也大呼奇怪,称从来未见过这种事情!
   显然,乙变频器操作面板的控制电源,不是由R、S、T端子进入的,可能是甲变频器内的电源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乙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供电回路,使其作出了闪烁指示。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都很简单,起/停与调速都采用端子信号控制,从数字端子输入了起/停控制信号,从模拟端子输入了0-10V的调速信号。详细检查两台变频器的控制连线,发现甲、乙两台变频器只有模拟信号端子的GND端子是连通的,其它并无连通,二台变频器之间根本不可能形成电源通路!
   现场的几个人都挠了挠头,还是没有找出问题所在,变频器未上电,操作显示面板就亮,对用户也说不过去,用户判断不准该变频器已经断电还是处于接通状态,对操作工和检修电工来说,都不方便的。小赵先想到了检查的方法,说,将乙变频器模拟控制端子的GND断开,再看看操作面板还亮不亮?动手将该端子连线拆除后,乙变频器的操作显示面板果然不亮了。
   看来乙变频器的供电是由控制端子GND串入供电,这是供电的一根线,供电要形成回路,那么供电的另一根线又在哪里呢?测量中发现,两台变频器的外壳是相通的。这是因为,两台变频器的内部接地端与变频器外壳相连,变频器为金属外壳,又经金属螺栓与金属柜体相连,所以两台变频器的外壳经金属柜体相连接,呈现接通状态,电阻值极小。检查到这里,基本上有了头绪,乙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的供电是由甲变频器外壳及GND端子串入乙变频器的,为甲变频器上电,测量GND与外壳之间,果然有+5V电压存在!
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使甲、乙两台变频器控制端子的GND独立,不再连接,就可以了。但检查整个控制系统,发现六台变频器调速信号(0-10V)均由一台同步控制器输出,六路调速信号其实都是共地的,即使为变频器控制端子分别引线,但在“控制源”那里,各台变频器的GND端子都还是短接于一个点上。这个解决办法不能用。打电话咨询厂家,回答说不可能啊。两台变频器共GND连接应该是可以的啊,操作面板不会发亮的啊。还是要找一找其它方面的原因噢。
   无奈之下,拆开变频器外壳,想破解一下变频器内部+5V与金属外壳相连的“奥妙”。费了不少劲,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了。原来,逆变模块附近,安装有一只热敏电阻,用于模块过热保护和报警。该电阻为两引线元件,其金属外壳(兼作测温接触面和固定孔)也为电阻体,与引线中的一根是相通的,该热敏电阻用金属螺钉固定于铝质散热板上,与变频器外壳又是相通的,而巧之不能再巧的是,热敏电阻与外壳相通的这根引线,引入的恰恰正是变频器开关电源输出的+5V供电电源!热敏电阻与另一只接供电0V的电阻形成分压电路,将模块温度变化转变为1-5V范围内的温度信号送入CPU,供OH报警用。因热敏电阻的原因,该机+5V与变频器外壳是相通的。这也正是甲变频器上电后,未上电的乙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也发亮闪烁的原因!
   找到了原因,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将热敏电阻的电阻体加垫绝缘片,为螺钉套绝缘管,再固定于散热器上,问题搞定。

   此种问题“新鲜”的理由,不妨再总结一下:
1、变频器单台安装和调试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变频器多台安装,但调速信号控制线,自成回路,不共GND,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3、变频器外壳为塑料机壳,而接地端子又未与安装柜壳体相连接者,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4、变频器多台安装于一个柜体内,变频器为金属壳体,控制线共GND连接,只要+5V不与散热板相通,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出现这种问题的实质性原因,为+5V供电端经热敏电阻的电阻体与散热板短接!这应该是厂家设计与安装人员的疏漏之处!如果换用塑封热敏电阻,或者采取绝缘措施,都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不属于大毛病,一般情况下不影响使用,但确实也是一种毛病。
   生产厂家变频器的出厂试验,一是单机试验,二是不可能将多台变频安装于柜体内试验,三是一般不会将多台变频器调速信号控制线共GND连接来试验,因而厂家生产和试验了数年后,检验出厂了数千甚至数万台次后,也未能发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在试验室条件下被发现的。只能在现场“组态”、现场调试条件下,被我(现场操作和调试人员)发现,从而形成了本篇博文。

“新鲜”问题之二:

   无独有偶,碰巧也是在一造纸生产线上安装3台英威腾CHF(通用型)变频器,发现了另一个也较为“新鲜”的问题,不过本例问题与变频器台数的多少无关,即使单独安装一台,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为变频柜和控制盘连接好控制配线,检查连线没有问题后,统一为变频器上电,控制盘上电,变频上电试运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发现由于控制盘与变频器距离远,有引线干扰,其中一个运行指令灯在停机后有闪烁现象,不能熄灭,这是个小问题,在指示灯两端并联电容器,即能消除这种现象。由于厂家投产还需几天,初步调试完毕便回公司,等待厂家的生产通知了。
   第二次上现场,是进行生产调试的。为控制盘上电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变频器的起/停与调速控制与上文所述一样,都是由端子信号控制的。0-10V调速信号仍由控制盘内的同步控制器给出。该0-10V信号线上同时并接了速度显示表(数码显示仪),用于给定速度显示。当向三台变频器都给出10V全速信号后,发现其中一台变频器的给定速度显示为1500转/分,其它两台变频器的给定速度显示仅为450转/分。同步控制器给出的三路调速信号的电压值应该是一样的,速度表此前也样对过,应该没有问题,但为何显示不一致呢?到底是显示登仪表问题、变频器的问题或者是是同步控制器输出信号的问题呢?
   测量正常显示转速的信号电压,为10V,正常,两路异常显示的信号电压为3V左右,显然显示仪表没有问题。将变频器的AI1(电压调速信号输入端)端子线脱开后,显示仪表显示转速为1500转/分,显示正常,测量同步控制器输出的该路电压值也上升为10V正常值。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挡串入变频器的A11端子,测量端子输入电流达25mA之多!正是变频器调速端子吸取电流的原因,使同步控制器输出的调速电压大为降低,转速表因而产生了异常的“低转速显示”。
   技术员小王说:上次调试时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坏了两台,不大可能吧?电压输入端子,内部电阻一般较大的,从信号源吸取的电流应该很小啊,一般不地超过3mA的。现在产生了25mA电流的信号电流,肯定是变频器端子内部电路产生异常了。
小张跑到变频柜处看了一下,喊了一声,有两台变频器未上电啊。上电再看一下吧。他将两台变频器的电源开关合上,嘿!两路转速显示值都奇妙得变为正常了,再测调速电压值,也上升到10V正常值了!而另一路调速信号正常的原因,是因为该台变频器,一直在上着电。
   如此一来,发现了CHF型系列变频器控制上的一个问题:变频器上电后,外加调速电压能正常工作,但变频器停电后,调速端子便“呈现异常低阻”,从外部调速电压源吸取电流,造成调速电压跌落!
   无论变频器上电或不上电,变频器控制端子本身都不应该从外部电路吸取电流。这也算是设计人员未能考虑周全的一个问题,厂家检测人员在试验室中也未能发现的一个问题。不是大问题,也算是小毛病。一般情况下似乎也不影响使用,但确实给用户和现场调试人员带来了小小的不便!
   应该给设计人员进一言:从变频器端子内部电路上采取措施,将这一点小毛病改掉。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但现场确实不好处理,只能叮嘱用户:要将变频器与控制盘一块上电,一块断电,平时尽量不要将变频器单独断电,以免造成同步控制器因输出“超载”而损坏!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在现场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试验室中的设计人员和检验人员,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考虑到这因素,现场情况千变万化,往往有不可预料之处,产品存在一些疏漏或缺点,也为在所难免。变频器制造厂的设计人员,一是在设计产品时,要充分考虑到现场使用情况;二是发现问题及时改进,使产品更加适应现场工作要求。

   这两个问题,干过多年工控的人士,也可能难得碰到,如果不是到生产现场进行接线和调试,只在呆在试验室中,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写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吧

                  旷野之雪
         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网友A:
这样的案例对我们搞应用、调试的人员太有参考价值了。虽然不一定会碰到相同的故障,但楼主处理、分析、检查、判断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的。

网友B:
问题一之类的故障,查起来通常会很费时间——忙来忙去,说不定人家还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如果时间过于紧张的话,还容易产生急躁情绪。
   问题二的处理,经验起了一定的作用,这说明平常要多看多记。
   介绍中,均含有对问题的分析和检查步骤,值得注意。

   这为厂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有些问题,是在调试、使用、维修中发现修改的;所以有时光从原理上,还不一定好分析、或不一定能分析得出来。这在仿制他人电路时,有可能遇到。

   其实,搞设计时,难就难在这些细节的例举和处理上;
   对PLC控制,有的情况下,程序保护的实现(包括综合权衡后,某点不予考虑),也有这种情况;没有体验,还难以认识到。
   所以,许多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C:
学习了。。。。。经验非常之重要

网友D:
多谢,!希望楼主多谈一点这样的例子

网友E:
顶一个,网站要是多一点这样的文章该多好啊!

网友F:
楼主太强了,不但水平好,还分析的如此透彻,简单易懂。希望多有这样的案例出现,才是这个论坛的意义

网友G:
实践是发展的源头,经验是发展的基础。好文章,支持

网友G:
这样的好文章论坛应该多发一些

网友G:
文章分析的透彻,好文章应该顶

网友H: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厂家更需在设计时考虑周全。

网友I: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J:
这样的案例对我们搞应用、调试的人员太有参考价值了。

网友K:
每个论坛都需要这样的好文章,只是我第二个有个疑问,变频没上电,怎么还有450的转速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每个论坛都需要这样的好文章,只是我第二个有个疑问,变频没上电,怎么还有450的转速显示呢
转速调节及显示电压,都是由外电路提供的,转速信号来自同步控制器,非变频器速度信号输出。

网友L:
太有价值了

网友M:
值得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N(2010-07-11):
基础很重要,实践更重要,经验就是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所以,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O:
问题一:另有一个可能就是电网N线,接地不良或用电分布不平行,使中性线带电,通过GND端子成一个回路。

网友P:
变频器维修论坛
其实在现场调试中经常会有许多的新鲜事情出现,见怪不怪。所以要求现场调试人员最好是万能的。什么都要知道都懂才行。本人在现场调试多年,深有体会。

网友Q:
控制端口没有使用隔离吧?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题
模拟端子无隔离的,输入信号直接经运算处理,输入CPU。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R:
请楼主有时间就多写一些工作经验、心得给大家分享!!!

网友S:
实用的技术
很不多的经验

网友T:
楼主果然经验丰富!赞!

网友U:
不顶不行啊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和产品服务

网友V:
学习了,我们用了很多的变频器,重来没遇见过这种现象。增长见识。

网友W:
实际使用中碰到的问题对我们搞应用、调试的人员太有参考价值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X:
长见识了

网友Y:
很有价值的调试日记

网友Z:
关键是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楚,能够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我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AA:
只能用两个字回答 经典。。。

网友I:
有参考价值,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AB:
这跟唐骏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C:
很好的调试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D:
老师,学习了,分析的简单易懂。来顶你

网友AE:
多谢分享工作经验,

网友AF:
首先赞一个。疑问:变频器外壳接+5V电源,使用中如果外壳接地,岂不将直流供电电源短路?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果然如此,看起来这种变频器在设计上的确存在缺陷,而且是低级错误。

网友AG:
写得太有价值了,谢谢分享!

网友AH:
顶一下
我也做电气安装,小造纸也去过,变频在这些企业开始有所接受,你的这些经验对我很有帮助,获益非浅,谢谢!!!

网友AI:
好样的,平时调试过程中,的确碰到异常情况,而往往被我们所忽视

网友AJ:
思路好
思路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AK:
的确不错的文章,为调试人员提供了方便

网友AL:
很实在的经验分享

网友AM:
确实是好贴,楼主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大,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AN:
非常好,详细,专业,逻辑严密,赞一个。

网友AO:
经验.值得一读

网友AP:
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AQ:
谢谢你,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AR:
支持楼主!分析得很透彻,过程清晰,对我们做设计的有很大帮助。

网友AS:
不错。很有借鉴的价值。谢谢了

网友AT:
很有实用价值,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AU:
学习了,谢谢啦!我们也出现这种情况,(两台变频器装在一台柜子里)厂家来处理,换了一块信号板,就好了,原因分析没有楼主透彻。

网友AV:
好文章,经验是从现场得来的。

网友AW:
值得学习!精华

网友AX:
楼主,你这篇 文章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代表呀。
让人受益匪浅呀。当问题解决后,楼主一定非常有成就感吧。
看到楼主的文章非常幸福。

网友AY:
选用进口的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楼主,你这篇 文章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代表呀。
让人受益匪浅呀。当问题解决后,楼主一定非常有成就感吧。
看到楼主的文章非常幸福。
看到这样的回复,楼主也有了幸福感了,哈哈。

网友AZ:
看过,好!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啊,你们凭啥要我有工作经验。

网友BA:
很实用,非常感谢!!

网友BB(2010-08-24):
说到底还是变频器厂家设计不严谨的问题

网友BC:
楼主是用的变频器太烂!用好的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D:
看完的体会,看来还要买名牌厂家的啊!

网友BE(2010-11-06):
贪便宜的下场
楼主在应用中使用了在技术上不成熟的3流元器件,所以调试时花样镜不断,麻烦不少,可靠性等指标也低,我在以前应用时也一味追求性价比,啥样新鲜用啥样,只要价格低,吃了不少的苦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网友BF:
不错啊  经典啊

网友BG:
很佩服您的经验,和灵活的大脑

网友BH(2011-10-31):
经验丰富,分析透彻,好贴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BI(2014-01-26):
貌似英威腾的也有类似情况。几台共模拟量调速时关掉一台的电源,其他变频速度就降下来很多。经检测电源经未开启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通过二极管对十伏充电降低了电压。

网友BJ(2014-02-25):
值的仔细看看

网友BK(2014-08-12):
真的,现场调试很累,谢谢老师的教材

网友BL:
一些问题在实验室根本发现不了,只有现场才会出现

网友BM(2014-09-25):
其实就是国产变频器质量不过关,国产当自强,路途还漫长

网友BN(2017-03-24):
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BO:
好像同步控制器的输出给变频器的调速信号地与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之间存在干扰,产生了共模电压,使变频器主控板接线端子带电。令CPU恰好能工作,面板有显示。我曾经碰到过,一盘信号线【屏蔽电缆】放在地上,还没接线,用万用表测量电缆外皮与其中的任意一根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就有300V左右的感应电压,接上线后,远距离不能停机。现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网友BO:
同步控制器输出给变频器的调速信号地与变频器接地端子之间有干扰电压存在,比如共模电压。时变频器主板接线端子带电,恰好使CPU能工作,面板显示。我曾碰到过一盘屏蔽电缆放在地上,用万用表测量电缆外皮与其中每一根小信号线之间的电压由300V的电压。现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

网友BO:
做梦有时能带来灵感。

网友BO:
为什么删我的贴?为什么?

网友BO:
为是么删我的帖,请回复。

网友BO:
周公吐呋,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O:
为是么删我的帖,请回复。
这是您发给我的邮件:
“在2017/3/28 18:14:32, gku0223KKXxJ 给您发送的消息!
消息标题:向版主报告此帖子
建议删除此帖您可以到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1&id=244070这里浏览这个贴子”。
我是据此操作的。是我操作有失误吗?

网友BO:
为是么不让我发言,回帖为是么有红。方框,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回帖,请指出,为是么提交后显示方红方框,再次打开网页后【此页】已看不到我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O:
为是么不让我发言,回帖为是么有红。方框,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回帖,请指出,为是么提交后显示方红方框,再次打开网页后【此页】已看不到我的回帖。
这个,我不知具体原因了。我只会“加精”、“好帖”、“删帖”的操作。其它也不太懂啊。而且一般,不是特别要求,不是明显广告帖,删帖我是很慎重的。

网友BP(2021-06-03):
理论和实践相差很大啊,还是现场做的多经验才能丰富

网友BO:
看来细节 非常重要。干扰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买变频器不能贪便宜,干工作不能偷懒 要按规程 规矩 工艺要求做事。不疼图省事 偷工减料。变频器地线一定要接 接控制线一定要规范 信号线 动力线要分开布线 该屏蔽要屏蔽 该接地一定接地。。。小人不才给大家出个题:单台变频器安装与多台变频器安装有何要求与区别?机柜内多台变频器安装有何要求?变频器进线与出线有何安装要求?允许在一起走线吗?模拟量接线与数字量接线是否可以用一条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