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段模拟量程序对不对?

楼主(2010-06-07):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编的这段模拟量程序对不对? 检测4-20mA电流,A/D转换,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该如何修改?论文使用,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要把模拟量的值读来做什么用,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作用,数据格式和类型做相应的变化。
转换后的数值作何用

网友B:
转了一大圈,只不过完成了一个0~20000的线性转换~~你直接乘0.78125不也可以,省得除25600×20000了。

网友C:
我不明白这些传送指令 数学运算指令实习编程中有什么作用 或是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到这些指令 小弟是刚刚开始学这些 麻烦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讲讲 谢谢

网友D:
20000应该换为32000,这是4-20MA转换为0-20MA,20在s7200里是32000

网友E:
第一行。MOV W中的AC0内容是字。而下一个MOV R的内容却为实数。。。。。。

网友F(2010-07-10):
我觉得没啥问题,只是感觉应该先乘后除,这样更精确些。还有,你最后这个乘以20000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应该乘以外围模拟量例如温度的量程,假设为0——100℃,因为你VD104中应该存储最终你想显示的模拟量的值,这样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连接VD104,来显示现场温度的值

网友G:
开始应该用转换指令,而不是用传送指令

网友H:
第一个mov中AlW4传送到AC0的是字,为啥到后面一个mov变成实数了呢?

网友I(2010-08-19):
先转换成双整数,再转换为实数,再计算,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