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我们现在用的有FX1N64mr和FX2N64mr的plc,我想配备些开关量扩展模块,让两个系列的都能用,该怎么选呢?刚刚接触,请大家指教,最好能给些具体三菱各系列的plc能接什么扩展模块。买新的模块带数据线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没这型号:FX1N64mr
扩展模块在选型样本上有,比如FX2N-8EX  FX2N-16EX FX2N-16EYT FX2N-16EYR等,还有输入输出混合的
模块上带电缆可以主机或是上一个模块链接

楼主:
谢谢指教,可能我们用得是FX1N60MR,能给个具体各系列PLC扩展模块配备吗

网友B:
FX1N用FX0N或FX2N开头的I/O扩展模块都可以;

网友A:
具体的那去下载个三菱的选型样本,上面都写出来了
或是到供应商那要个选型样本

网友B:
8点、16点的模块扩展电缆都是做在扩展模块上的;
32  48点的扩展单元对应的电缆可以拆下;

网友C(2010-08-30):
哈哈,还有个最好的办法.网上一搜,三菱公司电话,直接打过去.把需要的要求告诉对方一下.马上就有结果了```如果你想偷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