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请问一下,多台变频器工作,接地端可以串联吗?接地不是接回到三插头的N吗?如果各自接地,那不是线很长?急用啊

网友A:
你有一个很错误的概念,那就是把N线和地线相等了。这两颗线不能混接在一起的,N线串接也罢了,地线绝对不可串接,要并接。

楼主:
弄错了,应该是这样
三脚的插头,第一个应该是E,说错了,我是想问像第二种接法,都底行不行,不推荐是因为什么,第一种的接法是说每个变频器的地线都连到插头的地线?这和第二种感觉差不多啊。

楼主:
好像明白了,不好意思,自言自语了
好像看明白了,一个并联,一个串联,并联是变频器地直接到地,串联出现经过变频器才到地,会产生干扰,这样理解吧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如果B图中从左至右的第二个、第三个接线端松动或连线断了,第一、二台变频器还有接地线吗?

网友C:
最好单独接地;

网友A:
噢,是这样的?这里面的接法有两种含义:

第一,等电位。就是把所有现场系统有关的金属外壳表面用尽可能大的截面的导体连接起来。这就是等电位;

第二,在这个系统中,寻找一个表面积最大的导体做为接地点接地。

所以不论是图a还是图b还是图c,导线的截面必须要足够大,接地点可以选择一个最大的导体外壳接地。比如电气柜,再比如主机的台架。

而对于多个变频器的外壳接地,推荐的是图a。这个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