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看编程手册没看明白DRVA与DRVI,在实际使用时。
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希望使用过的朋友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哈,我也在研究这个指令。DRVI是相对位置控制指令,以相对驱动方式执行单速位置控制。DRVI则是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网友A:
楼主大人,请问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两个指令不?请赐教。

网友B:
一个是绝对坐标,一个是相对坐标。首先要做原点返回(OPR)。
做完OPR后,系统自动生成坐标系。之后,每次定位后,轴都有一个当前位置。如果此时你需要再往正方向移动1mm,那么你用DRVI指令,输入的脉冲数即为目标坐标与当前位置的差值。
定位完成后,当前坐标发生改变,=之前的定位坐标+1mm。
这样的定位,用了N次后,可能轴又需要跑回到原点+1mm的位置,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数据调用,然后用加减乘除等方式,计算出相对于那个坐标的相对值。但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用DRVA,指令坐标地址=1mm。定位启动后,轴自动运行到原点+1mm的地方停止。

网友B:
要用这两个指令,首先要搞清楚OPR功能。
绝对和相对指令,只是参照点不同而已,绝对是以零点为参照,来写入坐标位置。相对定位则是以现在的地址为参照,进行定位。
因为做完OPR后,无论轴运行到那个位置,系统都能确认2个点,一个是原点,另一个是当前坐标,于是也就有了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

网友C:
定位的参考点不同,楼上解释很清楚
绝对定位就一个参考点,原点,所以要进行原点回归
相对定位,是以当前的位置为参考,这个是每次都变化的,不固定的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