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7):
本人想学单片机,已在网上订了个学习板,

学习的目的之一是想用学习板来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该电机通过相关的减速机构将一个丝杆控制在每秒钟上升或下降2mm的速度

希望由此来控制物件的精确升降,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在1MM的控制范围,

按下一个按键则电机转动,并在物件上升(下降)的过程中将与某绝对点的间距显示在约300*300的LED点阵板上(类似广告版牌)

这个过程如何才能做到?用p01,及P02来控制两个5V固态继电器再对电机进行正反转控制,并由通电时间的长短来控制最终上升(下降)的距离

这个想法可以实现吗?

只是菜鸟,请帮忙,或提更好的意见,谢谢

楼主:
看的人都少啊,顶起来让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A:
我看很难

网友B:
2mm/秒,运动范围是 1mm,就是说一秒钟内电机要转换两次方向,这可能吗?
我的想法是电机不换方向,升降改由机械装置来控制,并受控于电动元件,这样就可以有单片机来控制了。其他的都好办了吧。
或者负荷不大的话,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C:
加PID控制算法

网友D(2010-07-08):
太佩服楼主了。楼主这个这个问题可以直接立个项目研究研究了。楼主是在研发高性能的PLC嘛?楼主有没想过,单片机的P0口是5V的TTL电平怎么去控制高达380V电机的控制绕组?这里需要良好的驱动电路。而你说的那个1mm的指标,一般的电机根本不可能办到。

网友E:
1mm普通电机不会达到,还是考虑伺服或步进吧

网友F:
请高手发表看法.

网友G(2010-08-29):
考虑伺服电机吧,步进电机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H:
你的目的是通过模拟量控制呢    还是通过0 和1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