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无正文)

网友A:
第二张是个噪声滤波器;

网友B:
第一张是速度控制单元,第二张是滤波单元。

网友C:
什么速度控制单元哦?就是几个220V调速电机的启动器,接个电位器可以调速的!

第二张就是个滤波器.!

楼主:
噪声滤波器搞什么东东的

网友D:
第一张图标的就是速度控制单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