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我的电脑联想THINK PAD TL41O监控的时候很卡,即使是用了三菱232串口专用线。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一般监控开启瞬间是会卡一下的。但不至于一直很卡,除非你的机器很古董。再要么就是你机器中毒之类的可能性。先对电脑杀毒,再清除系统垃圾。应该会好的。

网友B:
很卡,是指什么,是时断时通、还是反应慢?
观察过他人使用的情况,或者以前有使用体验吗?

可参照楼上的方法,试一下;你计算机的配置应不低。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师傅指点。
   是反应很慢的那一种,也试过重装系统,但还是不行。我师兄也是用THINK PAD SL400,也一样卡的。我这款机子,是09年底推出的,应该不算老古董,会不会是因为这款机的兼容性不够好呢?

网友C:
我的电脑装8路视频采集卡使用挺好内存512M,后来我又加一个512M内存条反而一直卡,经高手指点是内存条不兼容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
对,是我太粗心了,是SL410 2842EVC的。
是兼容的问题,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