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求DX们帮忙写个程序。
我想用个文本设定修改程序里几个DM数据,用电脑连接PLC把模式改为监视模式后连接文本可以更改,PLC重新上电后又是运行模式,所以连接文本不能修改;
CPM1A必须在监控模式下才能写入,但是我看手册只能用编程器或者软件更改。有别的办法能在只有PLC和文本的情况下自由转换监控和运行模式?
Abracadabra 老师在一个帖子里是这样说的:

Abracadabra 发表于: 10-05-31
比如外部接个按钮通过编程实现,
ON的状态更改DM6600的值为01 监控模式;
OFF的状态变更DM6600的值为02 运行模式。

程序要怎么写?请DX们指点一下,下面是我表达程序的意思;如果我用输入0.00做一个按钮开关来怎么实现自由转换监控和运行模式?
|
|——|  |————————————(DM6600==01)
|      0.00
|
|——| / |————————————(DM6600==02)
|      0.00
|

网友A:
直接将DM6600的值改成0201后重新上电就行了吧,以后每次上电都是监视模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DM6600的值改成0201后重新上电就行了吧,以后每次上电都是监视模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谢谢!明天上班现场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