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今修半自动打包机时,手动能焊接但不收带,自动打包时焊头动一点不到焊接位置收带也不动作,望师傅提供下维修方法。谢啦!

网友A:
找一个TD口替换一下。

网友B:
整个打包机也就那么几个部件,仔细观察一下就好了。在右后面有个速度开关装置,看是否正常。(新款机是用一个磁传感器)

楼主:
谢谢你们。是哪个传感器坏了。已换。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