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我要利用三菱FX1S做出一个彩灯控制
控制要求如下:要求启动按钮后要求彩灯L1,L2,L3。。。。。。L12轮流点亮,然后全亮全灭三次,最后从L12轮流熄灭,按停止按钮全灯熄灭。

求次程序,不甚感激。

网友A:
类似的帖子,应当已有不少,可先参看。

如果需要提问,请先说出自己的思路和方案,及试编的程序。
这是次学习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只有自己 先动了脑筋,才会更有感受。

楼主:
很难,而且急用呢,我还和老师一起研究,结果老师搞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搞出来。所以发到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B:
呵呵;你这老师是教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利用三菱FX1S做出一个彩灯控制
控制要求如下:要求启动按钮后要求彩灯L1,L2,L3。。。。。。L12轮流点亮,然后全亮全灭三次,最后从L12轮流熄灭,按停止按钮全灯熄灭。

求次程序,不甚感激。

仅仅讨要程序,一点都不上进,难怪你的老师与你探讨一个多小时却不愿意帮你。

但是因为可怜你父母的学费且自己空得蛋疼,所以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程序的重点在于依次点亮12个灯以及依次熄灭12个灯,另外加上全亮3次以及灭灯3次。
1、依次点亮12个灯,三菱提供了方便指令SFTL指令。
2、依次熄灭12个灯,三菱同样提供了方便指令SFTR指令。
3、全亮3次与灭灯3次,比较笨的办法就是使用MOV指令配合计数器(我通常帮别人的时候不喜好自己太动脑筋)。

以上完全可以使用步进梯形图进行,而至于停止步进,可以看我前些天的骗分贴。
X0——启动  X1——停止,Y0~Y7,Y10~Y13分别代表12盏灯。

使用的软件为GX Developer ,模拟器为GX Simulator V7 ,程序含有小的瑕疵但是仍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之所以使用贴图而不是原程序,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1、通过自己输入,可以使你了解软件的应用。
2、通过贴图也可以让我多骗一点回帖积分。

网友C:
附上程序,如果以上贴图你实在懒得输入,也只能直接用了。

附档中含有密码,请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A:
cvlsam虽然有时说话很有特色,但其热心却很难得。

楼主com8888记得说声谢谢啊!

网友D:
cvlsam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但是因为可怜你父母的学费且自己空得蛋疼,所以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这里面的蛋疼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上,cvlsam老师那句是玩笑话,别问了。

网友D:
我的问题也是玩笑。如果真的不知道,我肯定先去baidu搜索答案,文字上的问题,一般网上都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