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在电动机提升系统中,希望把原有的继电器控制回路用PLC技术代替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将继电器控制的回路部分转化成梯形图的逻辑控制。那么原有的继电器控制回路中的那些继电器可以作为转化成梯形图外部接线部分的输出点?

       例如:动力制动回路中的动力制动继电器DZC,假设它总共有4个常开常闭触点,如果它的4个常开常闭触点全部在所要转化成梯形图的控制回路之内,则该DZC继电器就不必作为PLC的输出点,如果有3个在该控制回路中,另1个不在该控制回路中,而在其他外围电路中(例如在磁放大回路中),则它就必须作为输出点。

       同理,假如某一常开或常闭触点所对应的继电器在该控制回路中(例如方向继电器ZC的常闭触点所对应的ZC继电器在该控制回路的正方转回路中),则该ZC常闭触点就不能作为PLC的输入点,因为它输入继电器的内部关系。但是如果某一常开或常闭触点所对应的继电器步在该控制回路中(例如错向继电器CXJ常闭触点所对应的错向监视继电器不在该控制回路中),那么这个CXJ常闭触点就必须要作为PLC外部接线的输入点。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观点是对是错,希望这方面的高手能给予指点,如果对该问题叫不准的朋友。请千万不要乱给我答案,因为确定这个答案对我很重要,谢谢!

网友A:
呵呵;常开常闭没有关系;
PLC内部可以处理;
你有几个数字量信号给PLC ?
用PLC控制外部几个数字量?

网友B:
没能理解楼主的表达意思

网友C:
PLC的输入点通常是指按钮、转换开关(含行程开关之类)、传感器等输入控制信号开关量(或是模拟信号量)。

PLC的输出点通常指直接控制负载动作的输出控制开关量或模拟信号量(常指接触器或具有放大作用的继电器)。

常规的继电器只要不是直接控制负载的运行或动作的,通常都是用PLC内部的软触点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