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线圈问题

楼主(2010-06-08):
各位高人...想请教双线圈问题   我看书上说双线圈是同一输出不能再同一程序中出现
但是书上有列出一个特例

-----------X0---------Y0
----------Y0----------Y1
-----------X1----------Y0  书上说这个可以成立   但是我仿真测试  是出现双线圈错误

请问什么情况下的同一输出 出现多次  不算是双线圈错误呢   谢谢赐教

网友A:
可以成立啊~~关闭你的程序检测中的双线圈检查即可。

SET,RST指令会构成双线圈,但是不算错误,欧姆龙中会认为双线圈为警告信息。

步进梯形图中允许双线圈输出。

网友B:
呵呵;把梯形图贴上来;
如果你用的是LD X0   out Y0
                LD X1   out Y1
这样的编程方式,程序可以执行,但X0不起作用;

网友C:
楼主提供的程序,从逻辑上说,是:
   LD X0
   OUT Y1
   LD X1
   OUT Y0
不是“事实上”的双线圈输出,所以说是“特例”。
但在程序中,Y0被驱动了两次,故语法检查,会检测出“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