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各位好,关于S7-200时钟相关的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请问CPU226的初始时钟为多少? 我读到的数值为144,代表什么?
2. CPU226的时钟被更新后是否PLC长期断电后,回复到原始时钟呢?  如何解决?
3. 2010年如何用BCD码表示,用到PLC中

网友A:
不断的写时钟就可以了!通过通讯

网友B:
时钟是用一个电容来保持的,如果断电10天左右,则可能就没有了;
可以加一个电池盒来保持时钟;

网友C:
step7micro/win4的PLC菜单里,有实时时钟,可以查看和设置PLC时钟
read_rtc块可以用梯形图读PLC时钟,结果被存到指定起始字节的8个字节中。
2010年用16#10就行,具体查看下帮助就有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

网友D:
显示的BCD码,
屏中的数据改为BC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