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0-06-08):
线控制三台水泵,两备一用,泵的功率为18.5KW,工作电压为380V  额定电流为34.7A,采用1P-N控制回路,请问相应的断路器,接触器,熔断器,热继电器,电流互感器该选择多大的参数啊?  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

网友A:
断路器和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熔断器按水泵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流互感器可以选100:5的

网友B:
楼上的我顶

网友C:
泵是直接起动吗

楼主:
当然不能直接启动了,想着星-三角启动的,可是负载太大了,就想该用软起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和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熔断器按水泵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流互感器可以选100:5的
熔断器按2倍取的话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然不能直接启动了,想着星-三角启动的,可是负载太大了,就想该用软起的  !
18KW 没算什么,变压器够力,就直接启动,不过保险点强烈建议还是星三角吧,至于软件启动就没必要了

网友F:
变压器的容量允许的话就直接启动吧

网友G:
理论上任何大小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关键是看变压器容量的大小 直接启动的电机容量不能大于变压器容量的30%)
一般10KW以上的电机都是采用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