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区的数值为什么改不了?

楼主(2010-06-08):
由于更换传感器后,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改变,所以我要将模拟量模块C200H-AD003的第5路由原来的0-10V改为4-20mA。将DM1201由原来的#A555(1010010101010101)改为#A655(1010011001010101)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改了以后DM1201还是#A555不知道为什么?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慘了!忘光了。多年前處理過一次!彷彿是這樣處理的!
根據Channels的排列,修改一個(一個Channels)、上傳送一次(含記憶體區域)!OK後;再修改第二個Channels,再傳送!
依稀記得是這樣!若是不可,你就:
修改第一Channels後上傳程序(含記憶體區域)!修改第二Channels前,再去填一次第一Channels的設定值,再傳送(含記憶體區域)!其它依序...處理。這是這一型ADDA模組的BUG。

楼主:
我现在只需要修改一个通道就行了啊~!难道说不能在线编辑?

网友B:
DM区的数值为什么改不了?-----不可能
你看看PLC工作状态-----RUN灯亮吗?
此模块改设置后要重启后才有效-----记的是

网友A:
跟您說我忘了。
不要連線編輯試試;Upload方法進行!行與不行都來說一下。

楼主:
今天设备在运行,明天早上试试

网友A:
DM区的数值为什么改不了?-----不可能
呵呵呵~天底下不可能的事還少?看看吧!不要一口定江山。

网友B:
哈哈 如果楼主的DM改不了就是坏了,或设置问题,天底下管不了,只管草帽下面。
楼主回个话,问题找到了没

网友A:
嘿~你的個性,怎跟你的文章一樣!好鬥是不。

楼主:
电缆放炮了,这两天一直忙那边了,这活没来得及弄,这忙完了我就弄,再把结果贴出来~!别着急~!

楼主:
刚才正好有空,联上试了一下,在线修改后数值,发送变更后还是没有改变。点了一下运行数值就变过来了。我现在还是有点不明白,以前我也修改过程序,发送变更后就改过来了,但是这次为什么还要运行一下呢?

网友A:
將你的Program Seting Run Mode設為Program monitoring mode,您竟不需要刻意去執行它了,傳完點擊確認後可以看到結果。
您要問為什麼?!您即便去問OMRON也不會有答案!跟你說了,它是200系列的Bug,而解決方法,僅是長期以來所累積的的經驗。

网友B:
像ad/da这样的模块改变设置后要重启才有效。
c200h的设置靠电池保持,这也是楼主程序中有这段程序的原因-----防电池失效设置丢失。

现在的设置放在(e2rom?)中,电池没电设置也不会丢失。
下传设置时只能在编程模式下,再运行实际上就是对其初始化。
初始化方式有2种,有的只要让CPU 的RUN重新点亮就可以了
有的CPU必须断一下电,具体单元不记。
我习惯用断电方式,虽然笨点

网友C(2010-07-26):
学习了     讨论才有进步  哈哈

网友D(2010-11-10):
设置问题.看看PLC工作状态-----RUN灯亮吗?

网友E:
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