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问题

楼主(2010-06-08):
  现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一个FX2N-2AD模块   我外部给12MA    监控程序读值只有200多   技术支持所调节  OFFSET  和GAIN   但是 我无论怎么调就、也调节不出20MA对应的4000   。是否可以像其他软件一样可以在程序中写   或是其他方法判别是我做的不对  还是模块问题。

                                                       急    现场 等 ~~ ~

网友A:
外部为电流输入时要短接“VIN”和“IIN”,写一段选择通道和转化开始的程序,建议看看FX-2N-2AD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B:
这个是调节模块上的小旋钮,调增益的时候有没有反应?20mA能调出的数值是多少?

楼主:
搞明白了是通道坏了    增益最大只能加到九百多

网友C:
呵呵;通道坏了?
你用的是新的还是旧的?